请问一下大家,悟显示器能用诺基亚或者小米的平板吗?卡吗?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5-04-16):
请问一下大家,悟显示器能用诺基亚或者小米的平板吗?卡吗?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了,(不太想用苹果的系统,想用安卓)

网友:
诺基亚应该不成吧?小米平板论坛上有人试过有点点卡

网友A:
小米的arm核,应该没问题,
nokia N1  Atom的CPU,不知道行不行,也想同问

网友B:
大疆官网上有列出,好像只有MI3

网友:
卡,看我的帖子!

网友C:
小米平板一点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平板一点也不卡!

你的是精灵+模拟图传,不会卡啊,悟用的是高清图传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是说买显示器代替平板的,你试过小米平板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官网上有列出,好像只有MI3

是的啊,为什么不真对安卓开发兼容多点啊?难道就苹果系统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arm核,应该没问题,
nokia N1  Atom的CPU,不知道行不行,也想同问

谢谢正在看小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精灵+模拟图传,不会卡啊,悟用的是高清图传

我现在还有悟双控版,2个都用的小米平板,本来用IPAD MINI2但是不理想,小米平板一点也不卡,但是飞机换电池后,APP容易没反应,重新插拔下USB就好了。
还有就是DJI PILOT这个APP很费电,无论小米平板还是MINI2,那个电量刷刷的下降。。。悟的遥控器USB冲不进去电的。
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HDMI输出到监视器,监视器亮度比平板好太多了。。而且一点也不卡。。只会因为图传信号不好出现马赛克的卡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有悟双控版,2个都用的小米平板,本来用IPAD MINI2但是不理想,小米平板一点也不卡,但是飞机换 ...

谢谢详细解答,那我也先买个小米回来,明天男人节,64G的降到1299文钱。(我今天拿移动送的中兴手机Q802T试了一下,也没出现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是说买显示器代替平板的,你试过小米平板没?

全都试过了!手机用来调参,高清显示器用来监视拍摄的画面,基本没有卡的现象。不要去买小米或ip了,浪费钱,主要是在室外亮度不够,加了遮光罩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有悟双控版,2个都用的小米平板,本来用IPAD MINI2但是不理想,小米平板一点也不卡,但是飞机换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