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我的FPV载机,请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2015-04-16):
我入门就是好小子1000,所以对好小子特别熟悉,后来拥有过冲浪者和塞斯纳。
我起降场地比较难找,近的场地小车多,好场地又太远去一趟不方便。我又不喜欢手抛起飞,所以我选载机的时候着重考虑起降性能。
当时我主要考虑了3个机型好小子、冲浪者、小胖子。
冲浪者对插机翼设计的不够牢固,外场组装也不方便。小胖子降落速度比较快,场地适应性差,最终还是选了好小子1000。当时也考虑过1400和1720。这架飞机没打算上433飞很远 ,最后考虑到便携性还是选了1000。
下面介绍下我的配置。
电机XXD2212 kv1400,仿APC7050,好盈40A电调,花牌3S 2700电池,切糕U22飞控,华科尔701接收机,D10控,HD19带录像的摄像头,TS835图传,三叶草发射天线,接收是SY700D一体屏配1个无牌小平板+1个欧姆威平板。这套配置的好处是便携,外围设备少,飞行准备时间少对起降场地要求低。适合半径3公里以内,高度2000米以下,总行程不超15公里的FPV飞行。超过这个距离,就得换载机了。这套配置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上无刷云台,拍出来的画面比较晃。
机头三个绿色的依次是,摄像头、GPS、摇控接收机。翼尖自己加了端板。不飞3D,把副翼揭短了1/3。

尾翼舵机改到了尾翼上,避免个过长的钢丝变形影响控制精度。

机舱内空间实在太小了,加长侧面两边开口才放下U22飞控。图传发热较大,只能外置。

航拍西溪湿地

飞跃钱塘江

最高飞到1433米

今天给我的黑色华科尔D10遥控器拉了一下距离,无改装飞了近4公里!因为顺风出去的,怕不够电返航,就手动打了返航,实际肯定还可以远,这个控真挺不错的。

网友A:
想咨询这个屏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咨询这个屏幕怎么样

这个屏其他都好,但是会不定时黑屏,卖家说是因为内置电池只能上2S引起的,虽然可以换电池,但电池仓放不下3S。不推荐这个屏,建议你买外置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屏其他都好,但是会不定时黑屏,卖家说是因为内置电池只能上2S引起的,虽然可以换电池,但电池仓放不 ...

那黑屏不是风险很大嘛?容易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黑屏不是风险很大嘛?容易飞丢了

飞丢倒不至于,只要一段时间不动控,飞控会让飞机自动返航。黑屏的话,只要关闭屏幕,再打开就好了。有时很长时间都不黑屏,有时几分钟就会黑屏,没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丢倒不至于,只要一段时间不动控,飞控会让飞机自动返航。黑屏的话,只要关闭屏幕,再打开就好了。有时 ...

你用的是F2飞控吧 我还在学习阶段还没有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F2飞控吧 我还在学习阶段还没有真机!

u22飞控

网友:
电机KV有点低了

网友B:
你的d10 控 稳定吗 会延时或者失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10 控 稳定吗 会延时或者失控吗

很稳定,不失控。最远飞到过2.3公里,还没到极限。

网友C:
kv1400  5050浆是不是太小了点,怎么也得上个7-8寸浆吧

网友:
学习,值得参考!

楼主:
打错了,705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1400  5050浆是不是太小了点,怎么也得上个7-8寸浆吧

打错了,7050的桨。

楼主:
这套配置适合半径2.5公里以内,高度2000米以下,总行程不超15公里的FPV飞行。超过这个距离,就得换载机了。这套配置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上无刷云台,拍出来的画面比较晃。

网友:
休闲的FPV也是很不错的,主要是适合自己的FPV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想装一套小一点的飞机

网友:
能加好友交流下吗

楼主:
今天给华科尔D10拉了一下距离,2563米!这个控挺不错的。

网友D:
白控不加倍增到2.3吗      我地面拉过距  有点小树障碍 到1.89这样  过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控不加倍增到2.3吗      我地面拉过距  有点小树障碍 到1.89这样  过了就没了

黑控D10,我买的时候白色还没出,原装状态,无改造。
你地面1.9的话,空中应该会有2.5左右。

网友:
请问2700 3s 续航多久啊

楼主:
飞跃钱塘江华科尔黑色D10控,无改装飞了4公里没失控。顺风出去的,怕不够电返航,就没再飞远了。

网友E: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啊

950克的样子。

网友F(2015-09-30):
楼主可以+个Q请教一些问题吗?3625011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个Q请教一些问题吗?362501101

加了

网友G:
d10能飞3km这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能飞3km这么远?

确切的说是4公里,无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的说是4公里,无改装。

看来天地飞是真落后了

网友:
不是吧,你的这个TS835发射机的图传距离能达到3KM吗?发射机你多少钱买的呢?我看淘宝上有100多一个的也有200多一个的835.。。我的是TS832带832接收,原装天线也就200多M,换三叶草平板也就500,我的是四轴,看你们航拍FPV那么远真是羡慕啊!请教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210

   我这款机子小场地飞行也是不错的  可以参考下

           我也是飞场难求啊   之前也看过好小子1000就是太难看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210

   我这款机子小场地飞行也是不错的   ...

你这个摄像头位置太惊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摄像头位置太惊悚了。

哈哈   喜欢这样像真的感觉    打算改个迷你2轴舵机云台上去更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喜欢这样像真的感觉    打算改个迷你2轴舵机云台上去更好玩

唯独    不理想的是不可以加摄像机  手里只有山狗  小米   想买个迷你的dv录像效果又ok的    我那两个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