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XG11 RG831B 怎么连接设定亚拓GPRO

楼主(2015-04-16):
新人求助 XG11 RG831B 怎么连接设定亚拓GPRO   首先控和接收机已对频成功 遥控器十字盘选择普通   其次 GPRO陀螺仪 我使用FUTABA T8FG 试过是正常的  再次 按照说明书连接彩虹线 电源线  上电脑 设定 GPRO软件里面 接收机模式为 JR DMSS remote ant   故障现象: GPRO 灯始终不亮 舵机也无动作  求解 在线等

楼主:
已搞定  唉  真是疏忽细节   应该选择第一个 传动接收的

网友:
建議你使用731bx 這樣就可以用x-bus接線  省事很多

网友:
你好 我也用XG11,Gpro要求遥控器十字盘类型必须是H-1,你在XG11里设定的是哪个?是1 Servo NORM还是3 Servo 120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网友(2015-07-01):
引用 楼主:
已搞定  唉  真是疏忽细节   应该选择第一个 传动接收的

楼主 教我怎么接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