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HT8+V922/HCP100,开始玩编程。(针对HCP100S有更新)

楼主(2015-04-16):
一直用原厂的控,不屑使用模拟器,已然飞得出神入化。。。
现在终于放弃初衷,新入手富斯i6+模拟器,一是为了练习更难的诸如彩虹和自旋翻之类的动作,二是为了对航模知识有更深的了解,挖掘或者改善小机的性能。
几天的苦苦研究,i6已经全面匹配我的V922和HCP100,各项设定还在继续细化完善中。。。

HT8是新版的,应该兼容HISKY所有的机型,包括新出的HCP100S。原先V922的原厂控带模拟器输出的,应该也能接HT8玩驰远其他飞机了。有待实验。
FS-i6的信号接口用的是4芯S端子,测了一下好像没有供电输出,所以HT8只能用内部自带的电池

这是平生第一次使用可以编程的控,有些设定还是一头雾水,国内的资料太少了,厂家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好在看了一点老外的帖子得到一些启发,好像没什么人把富斯i6和HT8绑一起使用。现在知道了i6的信号是跟FUTABA一样的。HT8的外形设计应该改进,留一个贴胶的位置,不然没法跟控贴在一起。

一直以来对于熄火开关不在侧面耿耿于怀,感觉极不顺手,现在终于把它改了,原来开关位置安装了一个电源指示灯,遮丑且实用。。。

熄火开关

熄火开关

楼主:
FS-i6摇杆的长度和行程都比V922原厂的小,动一点飞机的反应就很大,一上手感觉像飞V977,太贼了,不适应。控的耗电也大了去了,120ma左右,这玩意有什么好?

学习所谓的DUAL RATE 和EXPO的区别和设定,找到合适的手感。

把摇杆延长大约15mm,1,2和4通道的DUAL RATE设在65%, EXPO设在-10,手感接近原装V922控的感觉。试飞3d,一切正常,但毕竟感觉有区别,大炸2次,断了尾杆和尾电机轴。
找到了一个固定HT8的方法和位置,自制一根S端子到HT8的信号线,i6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接下来要研究安装模拟器软件。
4月20日。

楼主:
有件事情不明白,用了HT8之后,遥控器的控制距离有变化吗?由谁来决定?

网友A(2016-03-03):
我靠怎么一直都没有发现 有这么一个贴  真的可以么   可以我也想搞个高频头玩玩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富斯i6高频头跟hcp100对上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油门十字盘升高乱罢动,尾电机也不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怎么一直都没有发现 有这么一个贴  真的可以么   可以我也想搞个高频头玩玩

当然可以哦,很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富斯i6高频头跟hcp100对上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油门十字盘升高乱罢动,尾电机也不跟着转 ...

应该是设定问题,诸如飞机类型,斜盘类型,正反向等等,参考一下HT8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富斯i6高频头跟hcp100对上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油门十字盘升高乱罢动,尾电机也不跟着转 ...

HT8初次对频可能要开关HT8和飞机电源好几次,以后就好了。但是一旦你恢复使用原厂控,有可能又要重复开关几次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哦,很好使。。。

关键你们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8初次对频可能要开关HT8和飞机电源好几次,以后就好了。但是一旦你恢复使用原厂控,有可能又要重复开关 ...

你QQ多少,能教教我吗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QQ多少,能教教我吗 万分感谢

没qq。等我可以把关键设定copy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qq。等我可以把关键设定copy给你。

你用高频头是选那个模式的?一个是2个绿灯一起亮   一个是1个绿灯一个红灯   还有一个是  只有一个绿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qq。等我可以把关键设定copy给你。

遥控上面有个设定是Type select 里面有几个模式,第1个是Fixed pitch  第2个是Variable pitch  第3个是Swash  90   第4个是Swash  120   第5个是Swash 140  你选那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是用富斯i6高频头跟hcp100对上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推油门十字盘升高乱罢动,尾电机也不跟着转 ...

你是如何接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上面有个设定是Type select 里面有几个模式,第1个是Fixed pitch  第2个是Variable pitch  第3个是Sw ...

回答你的问题:TYPE SELECT 选 SWASH 120。
通道正反REVERSE:3、4反,其余为正。
END POINT:都是100%
Mix:全部OFF
SWASH AFR:40,40,50.
GYROSCOPE:GYRO ON, MODE NORMAL, VALUE 50%
SWITCH ASSIGN: IDLE MODE SwA, THRO HOLD SwD
THROTTLE HOLD: HOLD ON, VALUE 0% (这是关油门的设定)
油门螺距曲线啥的随你自己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接线的啊

i6上用S端子,HT8用3芯扁插。YG接三芯1脚,Y接三芯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高频头是选那个模式的?一个是2个绿灯一起亮   一个是1个绿灯一个红灯   还有一个是  只有一个绿灯的 ...

2个绿灯同时亮。。。

楼主:
FS-i6 还可以直接玩V911,V646小四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i6 还可以直接玩V911,V646小四轴。

你有100s吗?那个怎么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100s吗?那个怎么设定

HCP100S的设定:
TYPE SELECT 选 VARIABLE PITCH。
通道正反REVERSE:1, 5正,其余为反。
END POINT:CH-1,2,4为80%,CH-3,5为100%,CH-6 60%
DUAL RATE: RATE都为75%,EXP为20

HCP100S动力猛,建议油门和螺距曲线最大值在80%以下,当然你喜欢暴力就设高一点。
其余跟HCP100的一样即可。
祝好运!

网友B:
SWITCH ASSIGN 还有一个叫fly mode 选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 ASSIGN 还有一个叫fly mode 选那个?

当然是SwB了。。。配合DUAL RA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 ASSIGN 还有一个叫fly mode 选那个?

你搞得怎么样?飞机飞起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6上用S端子,HT8用3芯扁插。YG接三芯1脚,Y接三芯3脚。

接HT8上的   哪一面是一 哪个是三     还有楼主看你图片没有把2A关闭  也能对上频率 关了应该可以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HT8上的   哪一面是一 哪个是三     还有楼主看你图片没有把2A关闭  也能对上频率 关了应该可以省点

...

扁插缺角的是1(我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得怎么样?飞机飞起来了吗?

飞起来了 谢谢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你富斯I6遥控 有无起飞计时提醒的?或者有无帮助防止电池过放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下你富斯I6遥控 有无起飞计时提醒的?或者有无帮助防止电池过放的功能?

没有计时器。利用双向数据功能可以实现飞机电压监测,但需要相应的模块。。。

楼主:
看了模友针对HCP100S集思广益的帖子,结合自己对FS-i6的理解,摸索出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参数设置,今天试飞验证,虽不能完全消除死区,但感觉死区范围明显减少,方向顺滑许多,圆周航线基本可行了。或许这就是FS-i6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了。
原理懂行的一看就懂,不多解释了,看图。

END POINT

END POINT

DUAL RATE

DUAL RATE

MIX ON

MIX ON

网友B:
亲。我现在弄了一台天地飞7,不知道HCP100怎么设定参数,亲 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100s吗?那个怎么设定

富斯I6怎么玩911,我有台911,我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我现在弄了一台天地飞7,不知道HCP100怎么设定参数,亲 你知道吗

sorry,不知道

网友B:
富斯怎么对V911?教教我 我也有台9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怎么对V911?教教我 我也有台911

以下是关键设置,其余的根据喜好自己设置。
TYPE SELECT: HELICOPTER, FIXED PITCH
REVERSE:2 REV, 其余NOR
SWASH AFR: SWASH TYPE 120, 其余三项为40,40,50
GYROSCOPE: GYRO ON,MODE NORMAL, VALUE 50%
对频方法:V911上电后立刻按住i6对频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V911灯不闪之后关上i6再次正常开机。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关键设置,其余的根据喜好自己设置。
TYPE SELECT: HELICOPTER, FIXED PITCH
REVERSE:2 REV, 其 ...

那是不是伟力大部分产品都可以直接跟I6对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关键设置,其余的根据喜好自己设置。
TYPE SELECT: HELICOPTER, FIXED PITCH
REVERSE:2 REV, 其 ...

我对不上?你看看我我是否做不对,飞机通电,遥控马上按住对频键+开电源,然后飞机红灯快速闪亮,然后就变慢闪亮。一直慢闪亮没反应,然后重新开控也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不上?你看看我我是否做不对,飞机通电,遥控马上按住对频键+开电源,然后飞机红灯快速闪亮,然后就 ...

我刚才又试验了一下,无论先开哪个都可以对上。你需要等几秒钟之后再重开i6 。我的V911是最老版本的,不确定新版V911-2是否可以。

网友B:
SWASH AFR: SWASH TYPE 120, 其余三项为40,40,50  这个地方看不明白 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没有这个 导致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ASH AFR: SWASH TYPE 120, 其余三项为40,40,50  这个地方看不明白 没有这个选项?是不是没有这个 导致 ...

就是AILERON 40, ELEVATOR 40, PITCH 50。RX SETUP应该关闭2A功能, 就是AFHDS 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AILERON 40, ELEVATOR 40, PITCH 50。RX SETUP应该关闭2A功能, 就是AFHDS OFF。

我看不到SWASH AFR 这个功能的选项?是在system里面还是在setup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