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PM飞控,高手请无视

楼主(2015-04-16):
      想玩固定翼FPV,所以入了一块APM飞控,说来目前还没有成功上天过,唯一一次试飞因为动力不够,加上技术不好,手抛起飞未能成功。上午又在那研究,飞控一直连着电脑,飞控hi放飞机里的,散热不好。结果等我去拿飞控时,发现飞控很热,心里暗想不好,结果真的很悲剧,连电脑显示超时,后来想到,大家都在说apm2.5.2的3.3V稳压芯片容易坏,于是报着试一试的态度决定一换,我没有用他以前的芯片,用的662K,结果很圆满,所以发帖庆祝一下。

      同时请教给位高手一些问题,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整明白,舵机反向是不是在这个界面里设置呀

      还有就是,在自稳模式下,晃动飞机,方向舵不动对不对,我打副翼时方向舵要跟着动,不到对不对呀。还有就是,在手动模式时,osd数据不更新是不是正常的呀,我用的是mini osd 谢谢

网友A:
1)我根本就不接方向舵
2)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在手动模式时,osd数据不更新是不是正常的呀,我用的是mini os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根本就不接方向舵
2)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在手动模式时,osd数据不更新是不是正常的呀,我用的是min ...

谢谢你的回答,不知道自动返航需不需要反向舵呀,其他有些飞控在自动返航时好像是方向舵参与了航线修正。我用飞控的目的就是在飞出信号区时希望它能自己回来。我这个osd在手动时不更新数据,有时就只显示一个over。

网友A:
我的(冲浪者)没有方向舵修正也可以, 关键是 电子罗盘 要调好

网友:
成都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者)没有方向舵修正也可以, 关键是 电子罗盘 要调好

谢谢你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方向舵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