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怎么拍延时摄影,怎么设置,

楼主(2015-04-16):
我的设置5秒一张,但是不能自动连拍,按一下快门5秒后才拍一张,不连续,还要再按才能拍下一张

网友:
延时摄影的功能也只有鹰眼1+相机才有吧~

网友A:
我的sjcam sj4000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jcam sj4000 可以

你的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sjcam sj4000 可以

请问,怎么可以实现延时摄影

网友A:
就设置菜单下拉翻页   拍摄方式 选 5秒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设置菜单下拉翻页   拍摄方式 选 5秒定时

我的也能选5秒,你是拍出来是视频还是照片,我的5秒只是倒计时拍照,而且需要按一下快门键才倒计时拍一下,拍完还要再按一下才又倒计时

网友B:
那应该是你的山狗出问题了,你试下把电池取下来再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你的山狗出问题了,你试下把电池取下来再装上

没用,它不自动连拍,按一下快门键才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能选5秒,你是拍出来是视频还是照片,我的5秒只是倒计时拍照,而且需要按一下快门键才倒计时拍一下 ...

照片,按OK开始读秒,就第一张有拍照声,接下去都没声音的,再按OK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按OK开始读秒,就第一张有拍照声,接下去都没声音的,再按OK停止

那可能我的山狗没连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按OK开始读秒,就第一张有拍照声,接下去都没声音的,再按OK停止

我的按一下快门才读秒,然后需要再按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