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 550 试飞新款机架

楼主(2015-04-16):
欢迎查看高清版本

视频中两架飞机,配置和续航如下:
配置一:
飓风U4108·480kv、乐天40A、NazaV2、IOSDmini、H3-3D云台、Hero3+、创新科5.8G·600mw图传、酷点2s·850mAh、达普6S·5200、APC正品1245桨、电池报警器设置3.6报警
全重:2538克
悬停时间:
室外,微风2级,GPS模式,1/3航线,23分钟
室内,姿态模式,gopro3充电状态,21分钟
报警降落,回电3.7

配置二:
朗宇 SunnySky V3508·380kv、铂金30A、Naza M Lite+GPS、达普6S·5200、1238木桨、电池报警器设置3.6报警
全重:2055克
悬停时间:
室外:微风2级,GPS模式,1/3航线,27分钟
室内:姿态模式,25分钟
报警降落,回电3.7

网友:
稍微有点果冻

楼主:
云台胶套掉了两个……只有两个挂着,下来才发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胶套掉了两个……只有两个挂着,下来才发现的

额....这个好悬啊...不过你们那边飞的地方好多呢...我这边想找个稍微大一的的飞场都没有...

网友B:
和以前那个版本的视频好像,音乐都是一样的。

什么配置啊,介绍介绍。

网友:
配几寸桨啊

网友:
就个用C扣的架子而已,本质上都没啥技术,设计含量在里面

网友C:
有带云台的,还有不带云台的。。。lz有2个机机?还是先后积累的素材。。。。我也是这个机架,航拍好多果冻。LZ组的机机很漂亮,视频做的也很不错,赞一个。

好了夸完了,我想问下,哥们,你怎么解决的果冻问题?看你是木桨,另外问一下配置、我的是S4V2、V3508 700kv   12桨  4S5000电  2,1KG左右  3.7报警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好悬啊...不过你们那边飞的地方好多呢...我这边想找个稍微大一的的飞场都没有...

不怕辛苦,总能找到飞场的,最开心的是能有模友一起飞,祝你找到你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

谢谢鼓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以前那个版本的视频好像,音乐都是一样的。

什么配置啊,介绍介绍。

谢谢关注,我有点偷懒,照着以前那个版本做的,这个主要展示机架,有空会再上点航拍,设备的话,我回头编辑一下,给你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云台的,还有不带云台的。。。lz有2个机机?还是先后积累的素材。。。。我也是这个机架,航拍 ...

确实两个机机,素材是同一天拍摄的,这次有点果冻确实是有点意外情况,平时航拍几乎没有过,回头有空上点航拍视频你看看,动力的话,我觉得你的应该没啥问题,会不会是震动影响?我给这款架子配过3套动力都飞的挺好的,具体等我查查,加到视频后边注解一下,用木桨最早是为拍起来好看,动力损失不大。用惯了觉得还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两个机机,素材是同一天拍摄的,这次有点果冻确实是有点意外情况,平时航拍几乎没有过,回头有空上点 ...

嗯。我得悬停是震动很大。航拍有果冻,震动。。。你这个是组完就能航拍?都没用调试?我这组完震动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以前那个版本的视频好像,音乐都是一样的。

什么配置啊,介绍介绍。

已经重新编辑,添加了配置,请查看。

楼主:
已更新配置单,请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得悬停是震动很大。航拍有果冻,震动。。。你这个是组完就能航拍?都没用调试?我这组完震动就大。 ...

没有特别调试,原来用老款机架,加飞越2轴云台,装上就OK,后来改3D云台,也是直接装上就能用。主贴已更新配置单,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