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鉴定,这是什么物件?感谢

楼主(2015-04-16):
求大神帮鉴定,这是什么物件?感谢~~

楼主:
回楼上。不是的,好像是个混控器,又不像……。

网友:
应该是 V尾 混控器。

网友A:
应该是视频切换器。FPV用的,两个摄像头 通过这个 接一个图传发射。图像切换用的。

网友:
视频信号切换器。2路视频切换

网友:
有些像三通道双电机的接收机,(差动转向)。

网友:
写的cam switch。应该是视频切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视频切换器。FPV用的,两个摄像头 通过这个 接一个图传发射。图像切换用的。

很可能是的,上面有CAM SWITCH的字样,和CAM1、CAM2的接口

网友:
视频切换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应该不是视频用,视频只有负和信号

网友:
应该是个混控器,等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
视频信号切换开关

网友:
CAM= Camera
CAM Switch = Camera Switch

楼主:
应该就是视频信号切换开关。只是整个X宝找不到和我这个一个样的了。也没有购买记录。神了,可能哪家给发货发错了,感谢几位帮我识别!!

网友:
这个是固定翼起落架控制器

网友:
FPV用3路视频切换模块

切换器的使用方法如下:1.将切换器接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2.通电后切换器的红灯会快速闪烁,此时拨动遥控器上对应通道的波段开关数次,切换器会记录开关位置。3.红灯不再闪烁后,再拨动开关,切换器上的红绿灯会交替闪烁,切换器设定完成,可以切换3个通道的图像了。

对于没有失控保护的PPM接收机,如果一旦失控或关闭遥控器,切换器的红灯会快速闪烁,同时图像会跳到摄像头1的画面,再开发射机也不会切换通道直到再次接电。而带有失控保护的PPM接收机和PCM接收机,在失控时,通道会保留在失控前的通道,不会变化。再次接管控制时,还能继续切换通道。

产品名称:FPV用3路视频切换模块
厂家编号:FPV2AV
切换路数: 3路
切换方式: 电子方式
支持设备: PPM PCM 2.4G
产品净重: 6.2g
产品尺寸: 4*2.8*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