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飞控讨论,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发此贴是想讨论下apm和v2的性能,也给想入手这两个飞控的同学提供个意见。  目前我主要用了apm和naza v2两个飞控。apm用一年,v2一个月。
使用下来结果是apm正常使用一年没出问题,v2才用了一个月,飞了10次左右就炸鸡了。炸鸡地点是体育场,飞了很多次的地方。具体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E2kcgn2Urr9FxTg8Qi

我的载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6902&extra=

  炸鸡后我换上了apm飞控。同一机架动力配置,不同飞控。

  我的使用感受是apm很稳定,功能也较多,特别是配合手机地面站可以实现很多功能。配件便宜。osd便宜的才70.  而iosd一个就400。实际测试我感觉apm在无风情况下和v2相差无几,特别稳定。但是在有风情况下,apm高度保持不是很好,忽上忽下,定点时也很抖。(不排除我pid设的不好。p我直接设到最大6),gps模式下下降速度很慢,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改参数。

  v2我试过是很稳定,在北方江边大风情况下表现也还不错。听说dji限制下降速度了,但是我在gps模式下也可以下降很快,没有osd,不知道具体数据,但是真的很快。估计6m/s以上。而且这个速度下降也不抖。但是v2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太容易抽风了,这才用了几次就炸了。而且毫无征兆就倒扣下来,连切手动模式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大家有什么补充的吗?

网友A:
APM下降速度可调30CM每秒

网友B:
看来 楼主需要 做出 取舍:

__追求 绝对稳定 : 就要冒险 随时随地 莫名其妙 炸机。
((严重怀疑:莫名其妙 炸机,是 故意设计的 软件缺陷。))

不追求 绝对稳定 : 就可以 安然无恙 的 享受飞行。。。

网友C:
大疆会说这是 干扰

飞控应该设计成即使 飞机在 敌占区 GPS 等 一切外部基准
都受到 强烈干扰 的情况下,都要能 确保 正常飞行(10分钟)。

网友:
没用过V2,一直APM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 楼主需要 做出 取舍:

__追求 绝对稳定 : 就要冒险 随时随地 莫名其妙 炸机。

那你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下降速度可调30CM每秒

调哪个参数?

网友:
电池着火了,危险呀

网友D:
这么比较DJI不发狂了。。。也不客观,炸鸡原因要分析的。
对于APM调好也不会比商业控定高差,LZ的上下问题会有:
1. 电调行程。
2. 油门停悬点参数。
3. 重心,盖海绵。
另外P改4一定棉很多。
下降可以调整参数(速度减),敢试看看600以上吗?一定不会嫌慢了,快到停桨也能修回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比较DJI不发狂了。。。也不客观,炸鸡原因要分析的。
对于APM调好也不会比商业控定高差,LZ的上下 ...

我的油门行程校准了的。飞控在重心,盖了海绵。我调过那个速度减,那是航点的下降速度(呵呵,我真调到了600)。但是在gps模式下降速度没有变。我在切返航时,下降就很快了,把我都吓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油门行程校准了的。飞控在重心,盖了海绵。我调过那个速度减,那是航点的下降速度(呵呵,我真调到了 ...

每次都是爽飞贪玩,现在比较少折腾参数;应该油门参数也要试看看。
都是暴力(定高)或航点,没注意到下降问题,不过我们那群经常玩手动停桨。
暴力(定高)飞有时会一直高度增加,周末我试看看油门参数吧。
GPS飘逸跟罗盘也是有关系的,罗盘指向补偿利用指南针或手机校后会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