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显示器、图传、遥控器共用一块电池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5-04-16):
请问下显示器、图传遥控器共用一块电池会不会干扰?图传和显示器现在是单独一块电池供电,如果和遥控共用一块电不知道会不会干扰,麻烦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看人品,很多出现干扰的,不差那点事就买个控电吧,也不贵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建议控单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人品,很多出现干扰的,不差那点事就买个控电吧,也不贵

就是想减轻点重量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用个接收显示一体屏   内置电池的   。。。。

网友B:
完全没问题,我一体控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我一体控就是这样的。

那就好那就好

网友B:
最好还是接个稳压。各个电器最低电压不同。比如万一屏幕或是图传的接收先没电,或者遥控先没电。那你一样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接个稳压。各个电器最低电压不同。比如万一屏幕或是图传的接收先没电,或者遥控先没电。那你一 ...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