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550丢了,剩了个乐迪T4EU遥控器

楼主(2015-04-16):
550飞丢了,还剩一个遥控器,不知道有什么用,我想问下,可以拿来控制遥控车吗?

遥控器就是图中那个

遥控器就是图中那个

网友:
确定的说  配接收 还真的可以玩车。

网友:
无论是车模还是航模的遥控器都可以玩遥控车,只是看习惯罢了

网友A:
问题是你这种车的接受机好像是焊死的。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
多简单个事情,重新装个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这种车的接受机好像是焊死的。没有多少意义。

看接收应该是玩具车,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