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楼主(2015-04-16):
老版CC3D地面站是15.02的,按程序走到电机那一步,1、2号正常,3号没反应,试试4号,竟然联动,3号和4号同步动作。以为电调问题,换了个eagle 的 X6,电调正常的。换回CC3D,对换了3和4的电调线,都不动,再换回正常顺序还是3号不动,点4号后3号和4号电机同时动,不知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没有,明天试试能不能飞。

楼主:
怎么发了两遍,还以为失败了呢

网友:
你的cc3d坏了吧

网友:
飞控坏了吧

楼主:
这个原来用14.06还能正常飞,地面站升级15.02,也刷了这个固件,但怎么显示还是BOOT3,要是这样的话根据提示只能使用12.X以下的版本吧,谁知道怎么升级到BOOT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原来用14.06还能正常飞,地面站升级15.02,也刷了这个固件,但怎么显示还是BOOT3,要是这样的话根据提 ...

到官網下載最新Bootloader後,進入GCS內最右手的firmware看見按動 HALT 後 CC3D 會進入離線狀態,載入你所下載的Bootloader,按動 Flash 就可幾將新的 Bootload 寫入CC3D。之後用 Vehicle Setup Wizard 進入調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官網下載最新Bootloader後,進入GCS內最右手的firmware看見按動 HALT 後 CC3D 會進入離線狀態,載入你 ...

我试试,希望这个还能用,谢谢!

楼主:
怎么BOOT LOADER没法显示了,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是 这样的 去年买的CC3D 就这样 今年的就没事

网友B:
重新刷固件试试,我的刚升15.02,完全没这样的问题,顺带提一下,15.XX直接飞控同步校准油门行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固件试试,我的刚升15.02,完全没这样的问题,顺带提一下,15.XX直接飞控同步校准油门行程很方便。

就是15.02固件刷了,但显示的还是BOOT 3,然后到马达这一步就不行了。现在想BOOTLOADER都出不来了

楼主:
用另一台手提的XP系统下14.06,打开显示XXXX错误,不能作为只读,什么原因?

网友A:
@126P, 可能是你寫入時未能完成整個過程而做成。如果你有FTDI你可用另一個方式寫入。詳情你可電郵給我,我可電傳CC3D的Bootloader 及STM的Flashloader給你。CC3D bootloader是從我的CC3D內下載的BL4。之前我也是和你一檥。現在修復好了。
我的電郵是  demo3310@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P, 可能是你寫入時未能完成整個過程而做成。如果你有FTDI你可用另一個方式寫入。詳情你可電郵給我,我 ...

我的电邮sy_dk@sina.cn              昨天用另一台电脑试了一下,还是这个现象,等你的BOOTLOADER来了再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126P,

因為信件回覆不能寄出。你可幾用下列地址下載。

嚴格來說,這個不是bootloader,是將整個CC3D下載得來。你也可以從CC3D內下載。

這個BIN 檔案必須用flashloader 寫入CC3D內。FLASHLOADER可幾從STEM官網內下載。

如果你有FTDI轉COM PORT, 只要用FLASHLOADER寫入就可幾了。

Openpilot官網也有FLASHLOADER下載鏈。但不要用網內的BIN檔案,之前我也用過,寫入後也不能連上GCS,以為CC3D壞了。後來想起可能BIN格式不相同,於是從另一個CC3D下載寫入後,再次復活了。如果你有叧一個CC3D也可幾從它下載得來。但會將整個CC3D內容也下載。

如有問題可幾再次聯絡我,因為我一個新接觸四軸機,所幾希望多些學習CC3D。

祝你早日成功。
https://www.dropbox.com/s/wx9ueiou73kxrdp/blfromcc3d.bin?dl=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P,

因為信件回覆不能寄出。你可幾用下列地址下載。

再次感谢!
可惜最后那个链接打不开

网友C:
固件问题,你重新刷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6P, 可能是你寫入時未能完成整個過程而做成。如果你有FTDI你可用另一個方式寫入。詳情你可電郵給我,我 ...

我也需要,8947229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问题,你重新刷一下即可

新买的CC3D/Atom也是同样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CC3D/Atom也是同样现象。

你指迷你版?

楼主:
是啊,前一个mini板用这个地面站很好,换老板的CC3D就不行,再买一个MINI版也不行,怀疑是这个机架装的4合1电调原因,有空换个方式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的CC3D/Atom也是同样现象。

可能因為我家居香港,我所發出的電郵都被封閉。所幾在此解說。

如果CC3D因寫入固件後不能出現黑屏或擦入其他固件後想再重新擦入CC3D原有固件或可用下述方法解決。
將固件寫入CC3D有三種方法:
1.     用程序下載器  -  需要支持STM32
2.     用USB寫入    -  需要將一個程寫入STM32才可幾使用
3.     用串口寫入     - 需要有一個支持TTL電平的串口 (現在用的方法)
用串口寫入固件
A.     需要硬件如下:
1.     CC3D 的接綫

2.     FTDI – USB轉串口

B.     需要軟件如下:
1.     從STM官網下載及安裝在電腦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 將程序寫入STM32或從STM32內下載程序。
2.     CC3D固件 (我是從另一個CC3D內下載的)。

操作方法如下:
1.     將紅色箭咀的+3.3V及SBL短接 (用錫銲上),否則不能對STM32進行讀寫。

2.     需要用CC3D -  MAIN PORT接口及USB轉串口。

3.     聯接方法如下:

CC3D PIN #

FTDI 串口接線

黑色 (GND)

紅色 (+5V)

綠色(Rx Data)

黃色 (Tx Data)
  如果接線沒錯 ,將FTDI插入電腦後,CC3D LEDFTDI  LED都會亮著。
4.     運行已經安裝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後,畫面如下圖,Port Name 視乎你安裝後的COM PORT,現在例子是COM16。調整baud rate 至115200,其他如圖示。按NEXT。

如果COMPORT無錯,按NEXT後會如下圖。
再按NEXT後會顯示CPU類型及記憶體大小。如下圖顯示STM32 CPU及記憶容量 "STM32_Med-density_128K".

再按NEXT後會顯示下例畫面,  點Download to device載入你所下載的CC3D程序。修改@(h)為800000, 再按NEXT後進入燒寫.

下圖表示寫入成功。CC3D解銲後,從新運行GCS及插入CC3D就可以檢查是否寫入成功。
如果需要將CC3D內的程序讀出,點選Uploadfrom devic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為我家居香港,我所發出的電郵都被封閉。所幾在此解說。
如果CC3D因寫入固件後不能出現黑屏或擦入 ...

因上載有錯, 接線圖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上載有錯, 接線圖如下所示:

谢谢朋友指教
电邮应该可以的,我与境外朋友和公司邮件都正常的呢。
再次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教
电邮应该可以的,我与境外朋友和公司邮件都正常的呢。
再次感谢啊

如果你找不到CC3D固件,也何以電郵我,回覆時再加上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