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槽刚才图传没接天线上电

楼主(2015-04-16):
打算重新把线调整下, 弄好后打算通电试一下, 但是天线拆了还没装上去. 卧槽当时马上反应过来了, 立即把电池拔了, 通电时间不超过1秒. 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接摄像头. 然后我又在宿舍走廊拉距测试了下, 大概100多米(走廊只有这么长)图像稳定, 还是在中间有三四个人挡着的情况. 然后又隔两三堵墙拉了50多m, 图像稳定 . 大家说这图传会不会萎掉. 明天出去拉距下. 忘了说图传是创兴科400mw

网友A:
這事我也發生過.若傳輸還正常就沒事.不過我心裡有疙瘩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事我也發生過.若傳輸還正常就沒事.不過我心裡有疙瘩出掉了

那些不接天线烧掉的具体表现是通电没反应, 还是能用但是距离变得超近?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时间再长点就不好说了

网友:
记得某次摔机, 摔的同时影像也不见了~
完全没在意, 慢慢的走去捡, 还花点时间找了一下
经过了大概3分钟一捡起来, 卧槽~ 图传天线松了! 赶紧锁紧,
但是之后还是继续用, 也没发现有哪不一样~
运气好吧 ~ 我想~

网友:
没事,不用担心

网友:
建议地面无遮挡拉距测试一下放心,短时的损伤和烧坏是两个概念,
一般就是功放IC和电容容易受伤,要是上了天才发现距离短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图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不接天线烧掉的具体表现是通电没反应, 还是能用但是距离变得超近?

有時受損後並不會把上顯現.除非要受損嚴重.所以這東西心裡一有毛毛的我都馬上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不接天线烧掉的具体表现是通电没反应, 还是能用但是距离变得超近?

是,功放管烧掉的话,拉十几米就不行了,从你的测试看,啥事儿都没有

网友:
一次飞出去几十米图像花了,猛然想起忘记接发射天线了,赶快落地,跑过去拔掉电源,回来接上天线毛事没有,现在已经几十块电过去了,正常

网友:
1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通电1分钟忘了上天线 照样没事

网友:
大惊小怪。

网友:
这真的是大惊小怪了~我经常不装天线测试图传的~~~但是 一般不会超2分钟~~有可能是我的图传好~也有可能是运气好~

网友(2016-03-09):
现在市面上有出不装天线不烧机的图传,不知是啥原理?为什么有些一下子就报废,有些就感觉不出有损失,难道运气???

网友:
短时间没事

网友:
才多点功率   小事  别放在心上   时间不长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说实话,这种只是厂家,怎么说呢,算是推卸责任的一种方式。600MW这样级别的小发射器根本没事,你去仔细看说明书,“长时间不接天线,有可能会损坏图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厂家只是模棱两可的把自己先撇干净。。然后以讹传讹的变成不接马上就烧。笑死人的了。

你自己看图传配赠的棒子,就是一圈地线,信号线伸出来一点。并无接触,之间阻值是无穷大。。。蘑菇天线是短路的状态。

总之,图传不接天线当然是并不提倡长时间使用的,但是会烧掉只是厂家为自己有些几率产生的不过关质量产品找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