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金属尾管和碳纤尾管,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5-04-16):
发现好多大机都用金属尾管,难道高强度碳纤尾管不行吗?

网友A:
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哪种比较好?
尾管算是消耗品,便宜的好吧?

网友C:
碳纤尾管好,几乎炸不烂,但是比较硬,需要机器震动很小,否则。。。。。。。。。

网友D:
楼上的基本都错了,炭纤维材料主要目的是轻。
同样尺寸的铝合金尾管和炭纤维尾管,炭纤维要轻三分之一的重量。
一根又轻又结实的尾管当然是最好的,但价格却要比铝合金高,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网友E:
碳纤尾管硬,铝管有韧性,铝管会缓解吸收一些 振动

网友F:
有钱碳纤维 没钱铝合金

网友G:
没有用过碳纤维,贵吧。这种消耗品只要炸机铝管可能会吸或缓冲收部分能量,碳纤维太结实了可能造成别的地方损坏。重量来说对直升机应该没有影响,铝管也是很轻的。只要不炸机应该一样的。

网友H:
碳纤尾管对振动要求极高~~~只要尾巴稍微不平衡,基本上振动都会搞死你~~~

网友I:
正想换碳纤维尾管呢,这样看来还是铝管实用

网友J:
碳纤维好,大机用碳的,就是价格贵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