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不认电池

楼主(2015-04-17):
各位精灵2高手,我的精灵2不认电池,怎么办?昨晚飞得好好的,今天上电解锁不了,红灯报错,解锁红灯闪,换了好几块原装电池都不行,GPC插得很好,电池触点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中心版坏了,还是飞控坏了?上调参软件,电池报错,版本显示0.0000.0000没有版本,检测不到电池的任何信息,升级了所有的固件,仍然不行!怎么办?求救!

网友:
是不是主控被升级了,需要升级电池?

网友A:
智障電池是這樣的,你先聯絡客服看看遠端升級電池行不行,不行就只有回廠一途,你是只有一顆電池這樣還是每個都這樣?

网友:
电池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障電池是這樣的,你先聯絡客服看看遠端升級電池行不行,不行就只有回廠一途,你是只有一顆電池這樣還是每個 ...

每个电池都一样

网友A:
有可能是升級造成不認舊版電池,以前3.02還3.06發生過...搞得很慘烈呢,問問DXI吧,估計很快又會升級修正了,飛DJI的鬼東東沒事別升級...要升級等一段時間沒出事再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升級造成不認舊版電池,以前3.02還3.06發生過...搞得很慘烈呢,問問DXI吧,估計很快又會升級修正了,飛 ...

不是升级的问题,降级了一样,估计是硬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幸好不是在天上,否则死得很难看!认不认电池是飞控决定呢,还是中心版的问题的呢?????

网友:
这个是飞机上的触点或电池上的2个芯片触点脏了,你用纸巾或者棉签,把飞机触点或电池上2个金属触点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