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_cam狗台小毛病不断,,,,

楼主(2015-04-17):
之前不给狗充电,空中自转,sbus通道失灵没反应!返厂,现在新问题又来了,水平轴的通道,没有锁头,和回中了。现在遥控三档开关在中间方位是跟头,遥控往上拨水平轴向左转(正常应该变成锁头)遥控往下拨水平轴往右转(正常应该是回中模式)刚返厂回来的云台咋就这样了,现在用的ppm模式,sbus通道还是没反应

网友A:
楼主,水平轴的锁定或可控需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自己设定的啊

最早的固件没有水平轴可控,在广大用户的强烈建议下我们增加了此功能

后来呢,就出现像楼主这样不需要水平轴可控功能的用户,想要跟头和回中功能

但却不知道看一下说明书,我们现在同时满足了2种用户的需求,但大家也要通过调参软件中选择自己想要的功能啊

网友B:
我的sbus通道买回来就一直没有反应

网友C:
售后体验太差,帮老师修140b云台,先是横滚电机坏掉,自己掏腰包320换个。说是修好了 发回来 回来一看 俯仰电机无力,技术让买根调参线自己调一下,买了根调参线花了五六十块,回来 连不上云台,找旺旺客服 客服给个手机号 打手机号 给个qq 我一看 qq就是售后那个qq,一直手机在线,回应也慢,只能等电脑在线才能沟通,连不上调参的问题 一个月都没解决 实在没办法了 返厂,竟然 俯仰电机又坏了,告诉我200元换一颗。无底洞啊。爱咋咋地吧 不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体验太差,帮老师修140b云台,先是横滚电机坏掉,自己掏腰包320换个。说是修好了 发回来 回来一看 俯仰 ...

。。。我的140B貌似还算好,没有遇到过各种抽风,当然。。。最后升级Z15也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水平轴的锁定或可控需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自己设定的啊

最早的固件没有水平轴可控,在广大用户的强烈 ...

我现在at9 遥控 连接上云台sb  没有反应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水平轴的锁定或可控需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自己设定的啊

最早的固件没有水平轴可控,在广大用户的强烈 ...

我真是服了  现在通过软件改成带锁头和回中模式了  现在通电自己时不时乱动  咋解决????我qq527312859我不想在返厂了  太要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at9 遥控 连接上云台sb  没有反应怎么办呢,,,

这要看你的AT9是什么时候买的,之前的AT9的sbus是不支持我们的云台的,后来改过的AT9的sbus才能使用我们的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售后体验太差,帮老师修140b云台,先是横滚电机坏掉,自己掏腰包320换个。说是修好了 发回来 回来一看 俯仰 ...

首先我们保证我们这边当时修横滚电机的时候俯仰电机确实是没问题的,当时你收到后说俯仰无力,作为技术第一反应肯定是让你检查下俯仰电压是否正确,因为你是第一批的140云台,所以没有调参线的,所以只能买的。但是你第二次回来返修,我们检测下来确实俯仰电机有问题,我同事帮你修的,我亲自也确认了,因为你是第二次返修,第二次返修的我都会亲自确认。在这里我提出一种可能性,当然我们以前也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运输过程中对云台造成损坏,很多用户返厂都不是用原厂的保护盒而是随便找了一个盒子包装下寄过来。我记得和你通过几次电话,电话里你一直强调你是免费帮一个老师修的,也就是你一直在自己垫钱在里面。这个云台不是个人的,而是那老师的。而且你自己本人也有一个140B云台,而且一直是好用的,也一直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们保证我们这边当时修横滚电机的时候俯仰电机确实是没问题的,当时你收到后说俯仰无力,作为技术第 ...

       你作为一个个人,我一点意见都没有,这一点 我在电话里跟你沟通过了,而且是强调了几遍,我不针对个人。

       至于云台现在这个样子,我嫌麻烦,话说 海天 云台 ,j69云台 j&k 我这里都有 。售后这样频繁有问题的 我也第一次见到,就算是都是偶发事件,我现在 完全不想再遇到这些个偶发事件了。云台快递过程中 电机坏的,你也别闲我说话不好听,我这么多年 过手几十个云台,来来回回的发快递 ,连疯狂5008那样的后背绕线完全露着的 就没见过坏过的。一个 2系列的 电机 卡在云台上 而且泡沫都限制了转动,能给托运坏,也不知道你自己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说实话,第一次返修之前,横滚的电机我是单独拆下来过的,你们发回来  那种损坏 我也就不说啥了,我不恶意揣测你们。你们也不要把我当傻瓜。

       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花了 320买了个横滚电机,要不然 我完全不需要浪费 320 还有调参线的50元和来回邮费,我直接给老师换上其他云台 一切都ok ,时间也不必从年前耽误到年后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作为一个个人,我一点意见都没有,这一点 我在电话里跟你沟通过了,而且是强调了几遍,我不针对 ...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电机后面引出三根线就是打黑胶的地方是整个电机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损坏的地方。至于你说年前到年后的时间问题,年前本来说修好你自己直接过来拿的,你正好来上海出差,后来有事来不了,让我们帮你发快递。那时快递已经不工作了,都回家过年了。过完春节我们上班后,也第一时间发快递给你寄过去了。至于你什么时候测试那个云台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售后体验太差,帮老师修140b云台,先是横滚电机坏掉,自己掏腰包320换个。说是修好了 发回来 回来一看 俯仰 ...

本来还想买的,看你这么一说,果断不买了。。。。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E:
本来还想买的,看你这么一说,果断不买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切不要听人一面之词。

网友:
双人模式s-bus 基本靠运气,上十次电能工作五次人品算不错的了,我不知道厂家怎么回事。

网友:
这云台极不省心 经常抽就算了抗风性还特别差 已经弃之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bus通道买回来就一直没有反应

和我一样啊!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TABA 的,可是我用在零度Z1400上用得上好,垃圾的 XCAM !云台各种问题!!!!!!各种抽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作为一个个人,我一点意见都没有,这一点 我在电话里跟你沟通过了,而且是强调了几遍,我不针对 ...

和我一样啊!X CAM说是你模块和他不兼容,他是FUTABA 的,可是我用在零度Z1400上用得上好,垃圾的 XCAM !云台各种问题!!!!!!各种抽风!!!!!!!!!

网友:
95%Z15效果 这广告口号不知坑了多少人

网友(2015-10-28):
貌似要用转换器,PPM转sbus才能用锁头和自动回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