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电压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04-17):
先叨叨一下为了这个东西以前折腾的:
为了监测飞行器电压,走的弯路实在太多,到现在没长进返而倒退了
1/最初是在MWC下,用分压电阻做了一个监测电路,也是按坛子里的办法,结果是实测数据始终比电显报警器的低0.4V左右,并且推油时比电显显示数据掉的快,自己感觉这是照葫芦画的,并且基准电阻也不准,还挺满意,测量值也有一定参考性,但从此就止步不前了
2/刷了海盗版,重做了电路,结果同上
3/换了APM板,这次寻思高级点,买了个电压OSD,60多元那个,大跌眼镜的是,和我所做电路监测效果竟然一个样,还是低0.4V,推油掉得比电显快,有点莫名其妙了,仔细研究这个电压OSD,好像没有可调的地方,于是就这么飞了很久
4/想最后还是换正宗的电压电流模块吧,于是上了下面这个东西

试了半天,不得要领,上来求助,回贴子正题,希望会的朋友指点下:
在地面站里,怎么选,我本以为这东西60元就是都差不多的,但这里选项有3DR的,和other
分别问了两个朋友,一个说选3DR,一个说选OTHER,晕了!!
我连上地面站(是用数传连的,不是数据线,难道是这里有问题?),第一项选电压与电流,第二项传感 器,我先选了3DR,结果下面校准里面除了第5个,全变成灰的不可调了,并且第1,2项的电压数字都不对呀,电池明明是12.5满的,数字第一个是11.19,第2个是10.54,差得太远,第3个那个10.1我也不知哪来的!!@,没有可调的地方,我就在上面的第2个选项中重选了other,这回下面第1,3项都可调了,在网上找了半天,不得要领,就试着调,先把第1项根据电显测的值(虽然不精确,但也差不了太多)填到里面,然后又把光标移到第3项,我还没改数,它自己就变了,我再用鼠标点一下这个地方,又变个数,大约就在10.4-10.8之间变化倒是不太大,这时第2项的数据是灰色的,基本和第1项值差不多,看显示器,它就是最后显示值,本以为这样也勉强吧,实际飞行中,对照了一下,不开电机,值和电显差不多,一开电机,仍然是比电显掉的快,也就是说和以前几乎没什么长进,也许电显在有负载时不准吧,电流因为手边没测的仪器也就先没调,过了一天,我又上地面站,想再看看,这下更糟了,电压显示不对了,不得要领了,我现在很疑惑,上面的三个选项大家都怎么选,第一个选 电压电流,第二个我看只能在3DR和other两者中选吧,第三项是选APM2.5non3DR,还是APM2.5 3DR呀!也不知有什么影响,如果是要在第二项选other,那么下面的第1,3是怎么添的,第1个好像明确是要填实测电压的,(我是根据电显值大概添的)那么第3个,是地面站自动给的么,怎么每次用鼠标点一下它都变呢,变得还不是一点,如果不需要改这里,是软件自动生成的,怎么不是灰色呢,我试过改这里,数据变化惊人,能变成科学记数了

本以为这个很简单,竟然卡住了,难道是我点背买回的模块有问题,问店家,店家说这是开源的东西,没教程,没规范,他也没玩过,晕倒........
以上问题,求助坛子里的朋友,之所以写这么详细,是实在不得要领,电压测量这么一个似乎不难的问题,折腾死我了..................................................

补充问一下,下面那个第3项:电压分压器(计算过)是个什么东西,上面选3DR时,它的值就是10.1010,要是选other,这个值就变到10.5左右,它是个什么东西,变来变去的?

网友:
做个电压校准

楼主:
二楼的兄弟,再详细点好不,怎么做校准呀,我快把所有细节都描述出来了,不得要领呀!

我刚看了淘宝上一个店铺页面上的说明,说是“为了解决用户自行焊接过程中过热的温度导致芯片损坏,我们已焊接好12AWG超软硅胶线和T插”,这个件来时是两面T60,我剪掉了一个头直接接在我的连线上,没必要多加个接头,那么沉,本以为这东西很简单,所以并没有先试,难道应了这句话,坏了................................,那12AWG 是得很热才能焊上

网友: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nsumption-with-apm/
这个网址里有教程,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是这样操作的,传感器先选other,填电池测量电压,推油门,填测量电流,这样就完事了。然后把传感器选回3DR,再调回飞行数据那个界面,看看数值变化正不正常。我的校准后显示电压跟我功率计测出来电压不差多少,0.1v左右吧

网友:
不必折腾应该是烧了,用论坛那个一毛钱Diy就可以了。
你的程序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