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这个电机

楼主(2015-04-17):
某宝上看中这个电机4274的电机,装船。打算买两个搞双发,要配多大的船,电调和电池该如何配还有浆该配多大的。电机kv2200支持6s.  但是我目前只有3s的花牌电池

网友:
LZ还是先考虑下这个电机怎么装水冷套吧

楼主:
排除冷却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不能装水冷套,能用铜管缠绕,但是效果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水冷套也是可以装的··用704密封好两头就可以了···这电机不小··要双发的话那就1米以上CAT

网友A:
如入手,果断先把插头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入手,果断先把插头换掉。

换成啥样的插头?

网友:
为了要这个电机,别的都要围着转,得不偿失。这样装船不大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