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想升级,有啥建议,进来看看,进来瞧瞧

楼主(2015-04-17):
目前配置:朗宇2212 980KV 2200毫安
电池
,1045桨,APM 2.6 GPS 数传设备,想以后
航拍
,能否升到550,天7控,需要换些什么,请大师们给个建议

楼主:
电池要换不?电机要换不?桨要换不?机架换成哪种比较好,希望懂的麻烦给个建议

网友A:
除了飞控和遥控,其他都要换!电调看你用的什么。如果电调够用就可以不用换。

网友B:
是3S电池吧?2212+1045最大拉力只有800g左右,一般配上狗台+山狗的重量在1300-1400g,估计你还得换个大电池,至少5200mah吧?这就1700-1800g了。
1800/0.4=4500g,你的电机只有3200g拉力,不够用。
所以有两个方案:要么升级为6轴,要么换更大的电机(可以考虑2814+1147桨)

网友C:
原裝dji的f450一臂的拉力就300克了,2212+1045應該更高些

网友D:
除了飞控和遥控,其他都要换!

网友E:
要航拍的话手上的这些基本上都要换掉,要不折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