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osd 显示格子 好奇怪。。。。。。。

楼主(2015-04-17):
大疆v2 飞控 mini osd  开机后显示 这样的画面  很多小点 是怎么回事,从没遇到过。。。
单独开显示器是蓝屏,正常。
飞行器通电后 就出现这样的界面了。。。

网友:
好先进,自动打码,看不成步兵片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A:
用导线把AV线的金属端和图传天线的金属端连起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导线把AV线的金属端和图传天线的金属端连起来就好

??????

网友:
图传发射电源不干净

网友:
字库问题吧. 空格的地方变成点了, 所以所有空白部分都变成点.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OSD固件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刷一下固件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本报房交会斯蒂芬,绝大部分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导线把AV线的金属端和图传天线的金属端连起来就好

我这个问题很久了,刷固件没有用处,请问这个方法可以重置吗?地线,数据线 连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问题很久了,刷固件没有用处,请问这个方法可以重置吗?地线,数据线 连哪个?

狗的usb头和图传天线的金属端用导线连起来。。。说得够清楚了吧。。。

网友:
可能共用动力电干扰

网友:
加稳压试下

楼主:
请教,金属端是不是指负极部分?金属端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