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 返航 打方向 绕大圈

楼主(2015-04-17):
首先 APM这款比较国内的几款飞控,属于性价比最高了,就是调机麻烦点,总体very good了,
现在说下我遇到的问题,返航时,不打RUDD 时(自传)返航很好,现在打RUDD,自转的 回来 ,就会在空中绕大圈 回来精度 太差,有高手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A:
APM返航/自动航线可以转方向(3以后的固件)。
航线中打方向没遇到偏航问题,是不是因我转的比较慢的原因?下次测试看看。
另楼主罗盘有校好吗?利用指南针或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