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H4三轴云台装GH3像机。死活传输不了图像,还有:快门遥控二段开关也不起作用...

楼主(2015-04-17):
DJI GH4三轴云台装GH3像机。死活传输不了图像,还有:快门遥控二段开关也不起作用。
问一下大家,DJI GH4三轴云台装GH3像机。已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换了GH3配套的HDMI高清线!
就是死活传输不了图像,还有:快门遥控二段开关也不起作用。貌似DJI GH4三轴云台的高清转换模块(也即:像机快门模块)不工作,看其指示灯显示:红色常亮(伴有:一点绿色)!!!!!!!!!!!!!
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到底什么原因啊???还望DJI技术帮忙解决。(说明:DJI GH4三轴云台全新未拆封过的)
不要告诉我:去再看说明书这么弱智的回答!本人已正常使用DJI 5DII云台两年了,请相信我处理问题的正常能力。
由于,客户急要拍东西。以上语言有什么不当,还望大家见凉。

网友A:
哥们 gh3和gh4hdmi的视频定义不一样 没法用的 你淘宝找找吧 我记得有gh3转gh4的hdmi转接线,还有 你得调云台重心要不高速会抖

楼主:
问过大疆技术了。说升级固件为2.4版本。我升级了,但是:问题依旧。遥控快门倒是可以工作了。那个:指示灯还是:红色(橙)常亮(伴有:一点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gh3和gh4hdmi的视频定义不一样 没法用的 你淘宝找找吧 我记得有gh3转gh4的hdmi转接线,还有 你得调云 ...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gh3卖我   15934149816

网友B:
有开关的,去看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开关的,去看看说明,

开关AV / HD切换过了。不行,没用

网友C(2015-05-21):
图传问题不晓得    遥控我略知一二   不知道是否准确  能不能帮到你还看你运气了

首先,确定你的2段遥控拍照的开关行程是否正确(你这老鸟估计没问题)

再就是有个AUX1控制也设置到一个二段开关上     让这个开关保持在【开启】状态(需要在PC云台软件上看),这个和遥控拍照是同步的。

调好后拍照时二段开关推上去马上打回来

如果上面的都完成了,应该遥控拍照就不是问题了

如果这个帮到你解决了问题      求保佑我一辈子不炸鸡    祝你爽飞多出好作品!

网友D:
注意输出制式。。GH4要求是1080P. GH3是1080I..

楼主:
从DJI 原厂寄来的视频线,换上了,问题依旧!!!!现在怀疑是:高清转换板的问题。怎么会坏呢?????

这云台是全新拆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输出制式。。GH4要求是1080P. GH3是1080I..

已改:1080i ,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问题不晓得    遥控我略知一二   不知道是否准确  能不能帮到你还看你运气了

首先,确定你的2段遥控 ...

保佑您一辈子不炸鸡    也祝你爽飞多出好作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保佑您一辈子不炸鸡    也祝你爽飞多出好作品!

HDMI转换模块问题,DJI的GH4云台HDMI转换模块设计有问题,视频输出干扰严重,普遍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DMI转换模块问题,DJI的GH4云台HDMI转换模块设计有问题,视频输出干扰严重,普遍现象了!

GH4云台HDMI转换模块设计有问题吗? 我用的就是这个,现在信号是越来越差,一两百米的距离就全是雪花了!!是这块的问题吗? 机头装的gopro就没问题,距离很远也很清楚。

网友(2015-07-07):
灯很弱应该是板坏了,还在保修还好,我的还出钱换了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GH4云台  GH4相机 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前几天还好好的  今天一开始接触不良 飞出去20米就没有视频了
下地检查  插电拔电研究了一会 干脆OSD也没有了
回家检查  线头  OSD有了   视频输出依旧没有    云台前方信号灯 红有一点点绿色

网友:
自己买一块GH3的HDMI转AV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GH4云台  GH4相机 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前几天还好好的  今天一开始接触不良 飞出去20米 ...

是的。就是你说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