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G2+黑狗3,水波问题很郁闷

楼主(2015-04-17):
年前入的 470  690  G2  GH  690 一直没时间玩,只把470+2G装了起来

前后飞了有6次吧,5次挂G2,1次挂开源 统一使用黑狗3+

开源的基本上没有水波,可是G2一直都有

个人觉的是机身震动减震球太硬无法消除震动造成的,

因为挂开源时基本上就没有水波,

G2自配的减震球是不是太硬了?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另外想问问网上卖的G2 G3的减震球   看到有30度  40度 50度  这个度数越高就越硬吗?

网友:
刚飞470加G2加黑狗三+的时候我一点波纹没有,后来反而有了,原来是我拆桨装桨弄的桨太紧了,我的感觉,用原厂参数,拧紧螺丝,配平相机,桨一定要刚好别太紧,效果一定没问题,三四级风画面仍很好,我用1552桨自已切开当折叠桨用都非常稳。

楼主:
机器拿到以后什么都没动过,装好就飞,一直有波,桨好像也不是太紧,回头再松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拿到以后什么都没动过,装好就飞,一直有波,桨好像也不是太紧,回头再松一点试试

上亚拓官网升级一下云台的固件,刚发布的

网友:
我的同样一个起落,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网友:
頭向POWER降10試試

网友:
度数越高球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