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烦250用过不同桨的大哥进来下

楼主(2015-04-17):
请教,之前250我电机2204是用6045飞的,个人感觉比用朋友的5030飞的时候要稳定很多
用习惯了6045之后用5030发现高度控制不适应了。然后转弯好像又没6045灵活。但是提速很慢。

所以最近打算换成5040试试。有没有一些常用尺寸的桨都用过的大哥来讲一下心得。让我参考一下呀

网友:
5045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你是1806电机 平稳飞行用大桨 穿越用小桨 绝对不用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1806电机 平稳飞行用大桨 穿越用小桨 绝对不用三叶桨

我是2204

楼主:
你试过吗

网友B:
我2204 不能用6寸的,qav250 浆距太近,5045比5038便宜,力量稍稍增加,在用5045 1.5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204 不能用6寸的,qav250 浆距太近,5045比5038便宜,力量稍稍增加,在用5045 1.5一只

我250用的就是6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我只玩过604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1806电机 平稳飞行用大桨 穿越用小桨 绝对不用三叶桨

赞成,三叶桨悲催的说

网友:
250是装不下6寸桨的,好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成,三叶桨悲催的说

为什么3叶浆是悲催只说?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3叶浆是悲催只说?请教一下!谢谢!

只是我用三叶桨时悲催了,升力太大,一推油门,机子就窜上去,打掉了自己家吊灯而已

网友:
哦!为你家吊灯默哀!在家玩CC3D还是有风险的!我在家飞过几次,有时不错,有时太灵活,Y3就是太灵活了!

网友E:
我2204用過5030跟6045.感覺也是5030比較不好控制.6045相對穩定.6045跟6040差不多.280軸距

网友:
2204还是用6寸较合适,不过机架要260以上的。我的240和250用5寸桨,三叶的感觉声音柔和一点。260的用2204+6030明显力量大很多。330的用2208+7寸桨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204用過5030跟6045.感覺也是5030比較不好控制.6045相對穩定.6045跟6040差不多.280軸距

5040有用过吗

网友E:
有想過.但目前手上沒有5040.這邊賣的都是些不靠普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想過.但目前手上沒有5040.這邊賣的都是些不靠普的牌子

我问朋友借几只试完告诉你

网友F:
你2204电机就该用6045,为什么要换5030?要换也得换5045,不过还是6045好用,续航时间也长

网友:
我也覺得6045好用.整支槳看起來就比較靠普.ATG的6040用起來也不錯耐炸

网友G:
我的QAV250较重,2206电机,个人感觉乾丰5030升力不太够,6030比较合适稳定,6045的桨感觉升力有点大,速降有点难以掌握,5040的桨也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2204电机就该用6045,为什么要换5030?要换也得换5045,不过还是6045好用,续航时间也长

因为一起玩的朋友都是用2204电机,但是他们的提速比我快很
而且同一块电池,他们能飞9分钟,我只能飞5分钟。现在不打算换5030,只是换504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QAV250较重,2206电机,个人感觉乾丰5030升力不太够,6030比较合适稳定,6045的桨感觉升力有点大,速降 ...

你觉得用5040的时候变向灵活吗

网友:
个人手感比6030呆,声音有点大(动平衡都做好的情况下)

网友:
速降比较理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一起玩的朋友都是用2204电机,但是他们的提速比我快很
而且同一块电池,他们能飞9分钟,我只能飞5分 ...

6040比5040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40比5040续航时间长

时间其实5分钟也差不多了,主要就是速度上

网友:
速度上大桨也比小桨快,往前推+给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204用過5030跟6045.感覺也是5030比較不好控制.6045相對穩定.6045跟6040差不多.280軸距

5040我试过了,速度有提升,而且操作比6045的灵活,但没6045升力大,也没6045跟手,可能是我还不习惯的原因

网友:
固定翼的5030桨都安上了 声音太好听了

网友H:
参考我的帖子 之前用我的机器体验过各种螺旋桨,纯属个人意见,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120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考我的帖子 之前用我的机器体验过各种螺旋桨,纯属个人意见,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12070-1- ...

谢谢。我现在已经用过5030,5040,6045的桨了

不过不是悬停来测试的,是用来飞完一块电这样测试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是先飞习惯了6045这个桨,所以以下的感觉可能有一些个人偏好掺杂在里面

2200电池,3.8V降落
5030,升力小,动作迟钝,续航时间6分钟左右
5040,升力中,动作灵活,续航时间6分钟左右,
6045,升力好,动作比5030灵活,动作比5040慢一点。续航时间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