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的设置软件有没有可能中电脑bd

楼主(2015-04-17):
一直用V8的软件设置K8,但是有一次设置之后飞机一直发抖,换了K8 都不管用,会不会是设置软件的问题,3个
舵机
一起跳,所以发抖
排除了软件问题,就有可能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病毒
! LZ 中毒之后飞机会不会自己飞3D

网友B:
k8寿命有限。

网友C:
跟中毒没关系的……

网友D:
一起跳你可以检查是不是供电问题了。。或者你检查下舵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