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天盛T45 70涵道 飞过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5-04-17):
本人新手,之前飞过塞斯纳。已经基本能驾驭。现在在家天天练习模拟器。天天潜水在论坛,就是为了能上涵道飞机。由于镇上很小,也没有师傅,之前飞塞斯纳一直都是单飞。走了不少弯路。在论坛看了很多前辈都说上涵道先选择T45或者F15.由于飞塞斯纳的3节3S电池已经被我糟蹋的就剩下一节在服役的(1节飞机飞海水里已经全部腐蚀,1节严重过放已经怀孕)所以不打算在买3S电池了,计划上4S电池,为了以后飞70涵道飞机。想在这里问一下飞过天盛T45的朋友几个问题。天盛T45如果用原装熟料涵道,2850电机kv3500 可以上4S 2600 电池吗?会不会出现头重?买2600电池是为了以后用在别的70多叶涵道上,感觉4S2200太小了。不买金属涵道和多叶是因为第一次上涵道,怕炸坏了。前段时间还在淘宝买了好赢100AV3铂金电调。也是为了以后的多叶涵道。如果用原装熟料涵道2850 KV3500电机。可以把100A的电调放在T45上使用吗?电调设置卡我也买了。请飞过天盛T45的和涵道前辈给予回复。新手在这里感谢了

楼主:
麻烦路过朋友帮顶下。希望涵道前辈能看见此贴

网友:
以前飞T45用过3s和4s,更具你的描述,你的技术估计还不能飞4s,因为速度很快了!t45机型确实比较好飞的,但是在你没有熟练掌握的情况下,建议还是从3
s电池开始飞。
另外,电调我之前装过40a,不能上4S电池,后来用好盈80A,电动机是黑旋风4000和黑旋风4800.上3s和4s都能飞。只是重心需要调节一下,飞行速度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建议你使用3s电池!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您刚上涵道的舵量是多少?4S电池可以百分之75油门或者更低的油门速度是不是有所下降?还有好赢100A V3铂金电调装里面可以使用吗?如果可以就不用再买50A的电调了,如果飞机头重怎么调整重心?出了电池后移。别的呢?期待您的回复,前辈

网友:
飞机速度是油门可以控制的,直接上4S吧,别走弯路了。本身天盛机子相对重些,再上3S 估计难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您刚上涵道的舵量是多少?4S电池可以百分之75油门或者更低的油门速度是不是有所下 ...

副翼调75%足够了  首飞后可以再降些。还有你没多大改动,4S电池移动一点足够你调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调75%足够了  首飞后可以再降些。还有你没多大改动,4S电池移动一点足够你调重心的

朋友。卖家建议是4S 2200。我只是看见论坛里有不少用2600的,但是他们都是用的金属涵道。我的只是原装熟料涵道。怕屁股轻。还有就是我想用好赢铂金V3 100A的电调。因为电调已经到手里了。在买50A电调感觉有点浪费了。请问我可以直接装在飞机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卖家建议是4S 2200。我只是看见论坛里有不少用2600的,但是他们都是用的金属涵道。我的只是原装熟 ...

2600和2200对于涵道飞行时间来说差别不大,因为本身就三分钟不到,所以这里不必要纠结。也许用2600和金属涵道为了好调重心,电调越大越好,只是飞机重些,V3带风扇,正好解决天盛无电调通风设计,夏天飞很重要,你这款电调直接可以用到9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0和2200对于涵道飞行时间来说差别不大,因为本身就三分钟不到,所以这里不必要纠结。也许用2600和金属 ...

感谢您,已经基本让我放心的购买2600电池,和安装100A的电调了。让我少走了点弯路。

网友(2015-07-26):
天盛的 T45很好飞的,我的天盛T45 用的好赢天行者80A电调,涵道是台湾RC的金属70MM 10叶涵道,花牌4S 2600毫安 35C的电池 动力很足的,电调最好安装到进气口附近固定牢固就可以了,那样的话 散热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