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电机怎么换。。。

楼主(2015-04-17):
最近小鸡貌似锁不住尾巴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决定换尾电机试试看。。小弟第一次拆机,把尾电机座拧开,尾管拔出后,尾电机的线还连着尾电机,我想问该从哪里剪断重新换上新的尾电机?(还是用焊笔把他原来焊住的地方融开然后再焊上去新的尾电机?)
另外焊笔用淘宝那种二三十元的就够了吗?还有尾电机线是红蓝的,我都搞不清那个是正负极。尾电机线的漆包线我也搞不清正负极。。。
焊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或者方法吗,求指导大神们。。。

楼主:
要么我直接把两边的线头都用打火机烫一下把外面的绝缘层弄掉直接把线接上去再用透明胶包住这样行吗?会不会导致接触不良无法充分导电?

网友A:
确实分不清正负就不用管,装起来后返转就对调一下两根线。烙铁的话玩小机随便买个30W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分不清正负就不用管,装起来后返转就对调一下两根线。烙铁的话玩小机随便买个30W就够了

我是打算尾电机走外线,尾管换成实心的,这样耐摔,而且也方便后续的维护。不过等尾电机焊上去了再发现正负极搞反了,要再焊一遍也麻烦。。我直接把两根线拧一起用打火机烧一下外面包一个绝缘胶布这样可以吗,我还没有焊笔想省事点。。。

网友A:
(我直接把两根线拧一起用打火机烧一下外面包一个绝缘胶布这样可以吗),这个我没有理解。电机线不能短路,否则烧主板。直流电机线一般是黑白色或是红蓝色,黑红默认为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两根线拧一起用打火机烧一下外面包一个绝缘胶布这样可以吗),这个我没有理解。电机线不能短路,否 ...

就是我把尾电机线正极的线和主板上伸过来的那条正极,两股拧在一起,然后电机线的负极的线和主板上伸过来的负极线也拧在一起,然后用绝缘胶布包住。也就是我不用烙铁焊住,而是仅仅把线拧一起。这样会不会接触不太好导电不良?

网友B:
你好,其实如果你要简单的,你就把原来电机的线留一段,新电机的线一起各剥一点大概一截,差不多0.5~1CM(1厘米)差不多,然后需要连接的两根线大概交叉再轻微旋一下,然后再用电烙铁点焊一下即可,当然了,如果可以你也可以直接在电路板那里更换,用电烙铁点一下,把原来的线抽出来,再在需要换的电机线先上点锡,这样再后面点到电路板上面会容易点,至于电烙铁怎么用,加热后你先再电烙铁头先点点锡,之后把锡靠近刚才的线,再用电烙铁触碰,即可简单上锡。至于电烙铁的选择,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功率大点的,如60W,因为上锡比较快,缺点:在给电路板上锡的时候不能放太久,温度上升快,。至于电烙铁,你如果只是先应急用,去五金店买一把也不贵的,15就能买把好的了(一把15差不多是20W左右如果80W的卖15,建议不要购买,便宜没好货),锡差不多一卷小的2元,大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其实如果你要简单的,你就把原来电机的线留一段,新电机的线一起各剥一点大概一截,差不多0.5~1CM(1 ...

哦看样子还是需要焊上去才结实是吧。。我那个电机线好像没有那么长,总共尾电机线也就五六厘米,然后我那个主板上的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是直焊的,包括舵机,全都是插头插上去的。。所以我是想把尾电机线和原来的那条线都剥开来一点然后拧到一起焊一下就行了。另外我听说漆包线有短路的隐患,我想改成胶包线,是不是直接去弄两根胶包线换上去就行了。。
焊的时候是不是先把烙铁加热,然后碰一下锡线让锡融在烙铁上面,然后再点到想要焊接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把尾电机线正极的线和主板上伸过来的那条正极,两股拧在一起,然后电机线的负极的线和主板上伸过来 ...

暂时用一下可以,长久考虑还是焊接起来用热缩管包裹。玩航模的常规使用的各型号热缩管都要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看样子还是需要焊上去才结实是吧。。我那个电机线好像没有那么长,总共尾电机线也就五六厘米,然后我那 ...

新手还是用点助焊剂吧,这样上锡容易些,漆包线要把漆刮干净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用一下可以,长久考虑还是焊接起来用热缩管包裹。玩航模的常规使用的各型号热缩管都要有。

哦好的看来我还要去买热缩管,之前没考虑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用点助焊剂吧,这样上锡容易些,漆包线要把漆刮干净再焊。

恩多谢你提醒,漆包线要把漆刮掉这个之前没想到

网友D:
纠正一下,有红蓝线  红线正极,黑白线  白线为正极。换尾电机不难!在原处焊点剪掉重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有红蓝线  红线正极,黑白线  白线为正极。换尾电机不难!在原处焊点剪掉重新焊!

哈哈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有红蓝线  红线正极,黑白线  白线为正极。换尾电机不难!在原处焊点剪掉重新焊!

多谢纠正

网友E:
如果用漆包线的话还是走内线比较好。漆包线走外线不怎么安逸。。。炸得少的话到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漆包线的话还是走内线比较好。漆包线走外线不怎么安逸。。。炸得少的话到没事

哈哈收到上面某位仁兄的启发,我本来是打算换成胶包线走外线的,后来想直接漆包线外面套上热缩管就行,这样不就是胶包线了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