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控上的供电线红黑白,其中白线有什么用的?有图

楼主(2015-04-17):
这是一台Freex 4轴的拆机,绿色这块电路板是“电调”,这块电调输出5V为飞控供电,其中搞不懂白色那根到底是什么线,有什么用?电调上的所有线我已经标出(如图),哪位热心人士能解救我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 ,数据传输线?一般红黑是电源和地线,白色是数据! 。所以猜测是数据

网友B:
晕,这叫信号线控制电调的信号的。

网友C:
信号线啊,没有那根线飞控肿么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