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千禧年惨炸

楼主(2015-04-17):
上午一早来到飞场,前5块电玩的好好的,后来不过瘾,第六块电满油练低空到飞通场,一不留神,惨炸,一看没法修了,拆设备回家。大家支个招,电机是郎宇A2216,KV1250,配合3S电的。这个电机还适合哪个飞机啊,想重新利用起来。最后附图

网友:
怎么让漂亮飞机炸这么惨,可惜哦!要修也不太难吧。
2216大多数的1.2m飞翼都可以爽飞。

网友:
太多适合这个电装的飞机了!悍马啊,天翼15e啊都可以

网友:
施工现场

网友:
超棒的飞机,买过两架最后都没能善终

网友:
炸得這麼重。先檢查電機軸有沒有彎了。彎了得換軸才好飛。這電機型號。多着的飛機能配上。不怕用不到。

网友A:
我首飞。你惨炸。

网友:
这个电机飞一米一左右的飞机都合适,不过你的飞机还可以修复的,参考方法,出现压缩性情况,用开水烫,可以复原,表面可能起泡,用水砂布打平,然后用胶进行粘接,用索芙特比较好,如果有残缺,可以把他挖掉,找泡沫材料补上,用刀片削平整,用水砂布打平,最后再用碳纤纸贴好,一定是新飞机,玩航模就是折腾,折腾一次技术和知识就增长一部,不要怕麻烦,折腾也是乐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首飞。你惨炸。哎!暴力的话可以配2814 1450KV 飞4S

千禧年这个配置,可以秒杀运动版P51和海盗,不过水平翼要加碳纤杆,不然玩动作要拉变形。我的是朗宇2814,1250KV,4S暴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禧年这个配置,可以秒杀运动版P51和海盗,不过水平翼要加碳纤杆,不然玩动作要拉变形。我的是朗宇2814, ...

我就是在考虑升级动力。准备1450KV.电调不知道要50的还是60的还是80的。纠结

网友:
这个不算太惨呀,毕竟是EPO的,没成楂呀。若想修复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这得多大的力啊,子 dan头都削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在考虑升级动力。准备1450KV.电调不知道要50的还是60的还是80的。纠结

电机用朗宇2814 1250KV,60A电调,8*6的浆比较合适

网友:
黄绿配色的鸡鸡  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朗宇2814 1250KV,60A电调,8*6的浆比较合适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禧年这个配置,可以秒杀运动版P51和海盗,不过水平翼要加碳纤杆,不然玩动作要拉变形。我的是朗宇2814, ...

我3S满油飞,已经感觉呼呼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首飞。你惨炸。

下次再炸鸡用你的方法修修,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