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APM不能设置6通道调试数值?PID为何不能调为0?

楼主(2015-04-17):
HI,大家好。
我在尝试调整pid,拿在手里调试那种。需要先把PID都归零。可是为何都有自动限制的最小值?再往下就不能降低了?比如rate d是0.001,rate i是0.08?
还有,我在设置通过6通道调整时。每次输入调整上限,写入参数,刷新参数。结果上限又变回了0,好像没有存储。看到以前有人反应是供电不足,所以我插上电池操作的。还是不行
我之前弄过APM 2.5,运行的是3.0固件。最近新买了2.6板子,用3.2.1的固件,应该不会犯低级错误。想问问这些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是,一刷新就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刷新就为0了

搞定了,地面站bug和安全限制的问题

网友:
怎样解决?

楼主:
TUNE_LOW 和 TUNE_HIGH乘以100输入,PID从parameter list 里面输入,那里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