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简单的垫圈解决小型穿越机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5-04-17):
淘了个穿越250机架,上手装机,怎么装,怎么尴尬,关键是电调没地方可以布置,折腾半天,翻阅了一堆淘宝图片后,终于搞定!

这样的布局,是不是舒服多了?

其实就是加了一层5MM的垫圈而已

给大家发上来有所参考

网友A:
直接買雙通的塑膠隔離柱穿螺絲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雙通的塑膠隔離柱穿螺絲也很方便

试过隔离柱,也许是我的隔离柱质量不好,机臂震动变大了!
这个玻纤板,用502粘上,榔头都敲不下,装上之后,机架强度没啥变化,只是螺丝不够长,用长螺丝就太长了。。。。

网友:
應該不會.在機臂的那兩根螺絲中加隔離柱而已.不過螺絲要加長.有幾款機架都是這麼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隔离柱,也许是我的隔离柱质量不好,机臂震动变大了!
这个玻纤板,用502粘上,榔头都敲不下,装上 ...

原来用4颗螺丝加隔离柱,机臂的晃动明显增加,现在用两颗螺丝,机臂纹丝不动

网友:
我的架子和你差不多,自带有那个尼龙套管垫高

网友:
原版機架都有附.一些山寨機架都省略了.只好自己買來加.8顆尼龍雙通隔離柱不到幾克

楼主:
有隔离柱,但是装了之后,明显感觉到机臂晃动

网友:
如果不小心断臂了。你怎么更换机臂呢- -敲不下来的话

楼主:
可以啊,机臂断了,两个垫圈可以用美工刀撬下来的,设计的时候,就是故意多留了一点余量,能有用一字螺丝刀或美工刀撬下来

网友:
lite飞穿越怎么样

楼主:
比较休闲,没CC3D那么灵活,但是安全程度也高,不容易炸鸡,刚接触穿越,练练手不错,

网友(2015-05-24):
请问你的天7出了嘛?没出  出我吧,我的qq331063566

网友:
电池内置,铜柱,电调放机臂

网友:
楼上的加铜柱 太沉了吧

网友:
96650用作摄像头,图像质量太差。对比一下700线摄像头,差距太大了。玩f p v重要的不是拍视频,而是实时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