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天9玩穿越机的么

楼主(2015-04-17):
想问下有人用天9玩穿越机的么。你们控制杆模式是选的模式几?然后CC3D里面选的是模式几?谢谢,我的遥控设置老是不能自动识别通道

网友:
我用的天9,模式2

网友:
美国手,模式2

网友A:
控美国手的话,CC3D选模式2.
控是日本手的话,CC3D选模式1

这个你仔细看上面的介绍,结合你平时打摇杆的舵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美国手的话,CC3D选模式2.
控是日本手的话,CC3D选模式1

麻烦问下这里面选择的是模式几?,是不是按照个人习惯设定的,谢谢,还有我是美国手,油门拉到最低软件识别是这样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这里面选择的是模式几?,是不是按照个人习惯设定的,谢谢,还有我是美国手,油门拉到最低软件识 ...

控里面,你是美国手,就选模式2,对应的是正规美国手,左边的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左右方向。右边上下是降和升,左右是左右副翼,这个用到你的控坏掉,都不需要再更改了。如果你的美国手不是正规的美国手的话,意思是指舵杆的控制舵面一样,但是方向相反,模式还是选2,然后控里面调正反
如果你和美国手的操作都不一样的话,那你去查一下有那种操作方法和你一样的,再选模式。。
然后你是美国手的话,CC3D里也选模式2,可能里面的设置会和你的控有正反区别,但是可以任选遥控或者CC3D来做反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面,你是美国手,就选模式2,对应的是正规美国手,左边的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左右方向。右边上下是降 ...

再问下,四通道只有在油门遥杆最低位置才有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四通道只有在油门遥杆最低位置才有用么?

你四通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2015-11-22):
你这个因为你没设置好呀,按照向导流程走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天9

网友(2015-12-30):
天9玩穿越好使不?

网友:
右手油门 对屏幕飞 选模式3 好些 和手柄玩游戏一样 左手前后左右 右手油门方向

网友:
我用天8X+美国手玩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