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改界面问题

楼主(2015-04-17):
OSD显示上有很多信息多余,想去掉一些。已经连接了USB烧录器,并且安装了ArduCAM OSD config 2.1.2.0 软件,刷的时候报错“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各位有弄过的没?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楼主:
自己顶起来,哪位大神来帮帮忙额

网友:
没用过,不过这个提示意思是与OSD通讯错误,看看是不是端口号或端口速率选择错了,折腾单片机经常会碰到类似情况的.再者查一下你的OSD是不是在软件的支持范围内

网友:
截图发上来,有助大家帮你确定问题

楼主:
以上是刷OSD的图,第一个图是烧录器驱动带的检测端口的,使用的是COM4。第二个图是刷OSD的错误图。

网友:
刷机板要带RTS接口,不接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一看就是刷机顺序不对 (前提装好驱动) 首先 1、打开刷机软件   2、osd连接ttl小板  3、ttl小板插入usb接口 按照这个顺序就不会产生com口识别错误

网友:
bootloader損毁,, 要重刷......用usbasp重刷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