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与图传的显示请教,望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5-04-18):
请问,四轴的姿态是和地平线的显示一致的吗,就是正方向,右边高。地平线的显示也是右边高,四轴抬头,地平线显示是不是也应该抬头

网友A:
cc3d是反的,只要你假想自己坐在驾驶舱里往外看,就明白了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云台的方向又反了呀

网友B:
APM是一致的,而且调的话飞控得和地平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