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多轴及直机效率的看法

楼主(2015-04-18):
多轴效率上很大的弱点,就是用的是固定螺距的死桨,因为多轴是靠快速改变各旋翼的转速来控制各轴升力来稳定飞行器,因而多轴必须要装大转动阻力的有较大迎角(相当于集体螺距)的桨,利用转动阻力来为旋翼降速,如果旋翼降速不够快飞机自稳定速度就不够,如果不用桨的旋转阻力而是用电调刹车降转速,一方面电调刹车会耗费大量能量,另一方面将会增大飞行器自璇控制难度。这么大转动阻力的桨在效率上是很差的。
人们觉得直升机效率相比多轴无明显优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用于比对的是3d直升机,首先它装的是对称桨,升力要靠旋翼的一定迎角(集体螺距)实现,但是如果换用单突桨使用小迎角的话,效率将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固定翼滞空时间长机翼效率高的原因,这是多轴利用不了的。另一方面大家比对用的3d直升机是用来3d的,其机身、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包括舵机)的结构、强度、性能相对于只是用于旋停和小航线的多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其重量相对较大,但是客观的看,如果只是用于悬停及小航线,大幅减重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用700级的普通电装的3d机装800的桨来航拍的原因。
说到为什么多轴这么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多轴入门门槛低(指的是飞手及维护方面),因为就结构稳定性方面来说直升机的稳定性要高于多轴,没有飞控多轴是没法由人操作的,但有副翼的直机完全可以由有点经验的飞手操控,所以只要是多轴,就一定配了飞控由电脑来飞行,对飞手自然没什么要求,直机也可以配飞控,不过由于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机械调试入门门槛高,普及难度大。多轴从结构上有着简单,基本纯电子化的优势,这是直机不具备的。
打个比方,多轴就像民航机;3d直机就像战斗机或轰炸机,他们的设计目标本身就是不同的。开民航机相对很容易,因为他的飞行控制系统很强,关键是民航飞行员都倾向于更多的使用飞控,飞行过程中大家会经常看到机长来客舱遛弯,因为设完航点飞行员就happy去了。而虽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飞控系统更为强大,但飞行员却更倾向于手动飞行,不是飞机不能自动,而是飞行员水平高不屑自动。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用用途不同,战斗机或轰炸机像民航机一样飞,早被干掉了;民航机像战斗机一样飞,早散架了。

网友:
你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其实多轴的桨,像大疆对他的机型配套的桨,都是算过转速和角度,曲面也是做得,说续航时间的话直升机用了对称桨也很难超过多轴,毕竟传动机构的复杂程度决定了重量。多轴航拍就是简单安全,最重要的还是安全问题,因为多轴简单,一般只有线路问题或者飞控问题,这两者出现问题都有很大的余地来拯救,而直升机复杂的机械结构,一旦出现问题很难救机,而且800级的直升机碰到人非死即残。反正我这个玩电直的人是有点看不起多轴,多轴飞起来就是呆滞,对于大场景的拍摄,个人感觉多轴能力有限,一个是飞控限速,第二个是多轴本身速度快了也不稳,如何在大场景下在画面中体现一种角度较快变化的感觉?有人说视频加速,加速出来的都是左晃右晃根本不能看。所以对非变距系统根本不感冒。

网友A:
直升机的工作效率比多轴高,否则我们现在的直升机早就改成了多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工作效率比多轴高,否则我们现在的直升机早就改成了多轴了

直升机有直升机的玩法,直升机没被多轴取代可不是效率原因,直升机桨上下完全对称的结构效率肯定比不上多轴的弧形并且内侧螺距大外侧螺距小的这种结构,这种桨效率是最高的,是根据空气动力学最优化的结构,风力发电机的风车也是这种结构~
但是直升机的机动性能多轴桨是不可能达到的(变距多轴另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有直升机的玩法,直升机没被多轴取代可不是效率原因,直升机桨上下完全对称的结构效率肯定比不上多 ...

那是什么道理呢?连多轴的原型机都没出来,只是停留在航模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道理呢?连多轴的原型机都没出来,只是停留在航模阶段

传统的螺旋桨飞机(真飞机)的桨型也跟航模多轴的桨是一样的~为什么这种飞机的桨型跟直升机设计的不一样?第一是效率高,第二是没必要作成变距结构(变距结构机械复杂),更不需要负螺距,因为飞机飞行过程中螺旋桨的拉力是不需要随时变化的,更不可能倒退飞行~
多轴桨的优点是效率高,缺点是在需要变化拉力时,只能通过转速变化来实现,拉力变化的反应速度远比不上直升机的变距结构变换迅速,所以机动性要比直升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道理呢?连多轴的原型机都没出来,只是停留在航模阶段

美国的鱼鹰直升机也可以看成一种多轴,它的桨型类似多轴,是上凸的弧形结构,而且内侧螺距大外侧螺距小,这样的桨效率高~不过鱼鹰跟航模多轴桨不同的是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变距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螺旋桨飞机(真飞机)的桨型也跟航模多轴的桨是一样的~为什么这种飞机的桨型跟直升机设计的不一样 ...

效率和旋翼的平方成正常,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