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接收双机,单控。你们都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5-04-18):
d7e控。两个接收是601的。两机使用。如何可以设置到换飞机的时候不用配频?601的那个小按钮好难按。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只有一双手的情况下。另外发现失控保护时,说明书说丢信号后如果重新搜到信号就可以,如果我不固定id,这个描述根本不成立的。信号丢失后死死就“根本不可能再连接上”!!所以我想既固定id又可以方便使用双机。请问前辈如何操作了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我只用过天地飞的控,刚开始每个接收对好频后就不用管了,那个接收开机就控制那个。每个飞机在控上单独设置一个机型,要飞那个就切换到那个,不会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我只用过天地飞的控,刚开始每个接收对好频后就不用管了,那个接收开机就控制那个。每个飞机 ...

这样操作是自动对频,的确是可以。不过丢信号后下次开机就要按对频的reset按钮,非常蛋疼。固定id就不会这样。所以想不明白要如何设

楼主:
摸索到方法了:
601接收:按压接收reset按钮后上电。开控等对上频。连通后到遥控设置一次固定id。记下id。
断接收电。关控。第一个接受设置完毕。
2—第二个接收的操作:
开控,清除固定id。关控。按压第二个接收reset按钮后上电。开控,连通后到设置固定id的地方,id填上第一个接收的id。完毕!

网友B:
那如果有二十个接收机的话,还要带一张id单才能出去飞行
这控设计的

网友:
5个接收机的飘过,每个接收机ip取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有二十个接收机的话,还要带一张id单才能出去飞行
这控设计的

主要是不明白它失控后的机制是怎样的,为啥不能自动重新对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摸索到方法了:
601接收:按压接收reset按钮后上电。开控等对上频。连通后到遥控设置一次固定id。记下id。
...

你是想一架飞机带两个接收还是不同接收不同飞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一架飞机带两个接收还是不同接收不同飞机呢?

不同飞机不同接收。然后不用自动对频,因为固定id才能失控后对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复杂吗?我只用过天地飞的控,刚开始每个接收对好频后就不用管了,那个接收开机就控制那个。每个飞机 ...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也一样,现在是一个控带4个接收机,FS-i10

网友(2015-06-02):
引用 楼主:
不同飞机不同接收。然后不用自动对频,因为固定id才能失控后对得上。

可否帮忙测试一下,两个同样ID的接收同时上电,单控是否可以同时控制这俩双胞胎接收?万谢

网友:
你设置两个模型就好了啊...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要换的时候切换一下模型然后关控再开就好了...每个模型都是固定ID的....

网友:
单控 + 20多架飞机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