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机、陀螺仪推荐

楼主(2015-04-18):
我之前玩过有副翼,现在想换台无副翼的玩玩,搜了一下网上的空机,感觉 ALZRC ,飞越 这两个比较多 ,请问按性价比和精度,哪个好一点,或者有什么好的推荐?1000内的,亚拓的太贵了,另外k8,有一个黄金版,一个蓝色版,都说是最新版5.3.4PRO,有分别吗?请老鸟指引一下

网友:
都好!一样的!

网友:
老老实实买飞越

网友:
这段时间收个E8 V2还不错

网友A:
1000左右的话富丽465应该是最好的了~还有冰人450pro也很好,精度刚刚的~600到700就飞越或富丽450pro

网友:
飞越450  好用不贵    富丽465没买过  不好评价

网友:
飞越传动轴和尾巴不靠谱,其他还行

网友:
富丽600配件精度不错,450的就没怎么用过

楼主:
另外k8陀螺仪,网上有一个黄金版,一个蓝色版,都说是最新版5.3.4PRO,有分别吗?还是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左右的话富丽465应该是最好的了~还有冰人450pro也很好,精度刚刚的~600到700就飞越或富丽450pro

另外请问一下,k8陀螺仪,网上有一个黄金版,一个蓝色版,都说是最新版5.3.4PRO,有分别吗?还是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k8陀螺仪,网上有一个黄金版,一个蓝色版,都说是最新版5.3.4PRO,有分别吗?还是都一样的?

藍色版聽聞好像是分開三個感應器, 分別感應不同的方向, 黃金版只是一個感應器, 感應全方位.

但使用起來是沒分別的, 只是三個感應器成本較高, 所以藍版都比較貴.

网友(2015-05-30):
飞越450+蓝K8

网友:
飞跃450哦 我才装了一架  很不错 对新人来说 好上手 (调试恰当) 陀螺仪一般都是K8  我用的天7控 感觉还行首飞成功

网友:
推飛越450 雖然我不是組飛越 但是很多東西都換飛越了
飛越某些零件還不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