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用apm飞固定翼的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5-04-18):
如果APM飞固定翼飞机,如果在飞航线的时候飞的太远,那么接收机肯定会丢失信号,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接收机失控保护功能去掉呢?那去掉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了呢?

网友A:
没试过,同问在哪里设置取消接收机失控保护。

网友A:
或者说设置自动航点优先级大于接收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设置自动航点优先级大于接收机失控保护。
可以不设置,但是是不是有点危险呢,还有就是电台的失控保护肯定要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