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会向一个方向飘,终於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18):
大家把cc3d调參里面的电调输出频率降低到270,注意要最新版本的cc3d调參软件才有得改。

网友A:
。。新版本和旧版本都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
旧版都要高频率怎么新版又要降低呢?

网友:
那是你的电调不是高速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和旧版本都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呢。

请问 你是用的 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是用的 什么电调?

好赢乐天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