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些KT机的一种飞行问题

楼主(2015-04-18):
   因为菜鸟我的一个目标是飞尽所有板机机型。。。所以一直在尝试各种机型(当然,目前飞多了板机,开始像象真和涵道进军啦),咳咳,,,扯了这嘛就发现有些跑题啦,咱回到正题来!
   就是目前我飞的板机机型里,MIG29和F18都飞的好奇怪,出现了个我很无力的问题。。。就是在自己感觉重心,舵面啥都调好的情况下,飞起来后转弯的时候都是像某个方向转弯特别容易,而且明明起飞观察重心很好,等飞起来后又会自动向某边转弯,而向另外一边却特别难转弯,不是转不了,就是转到一半又被压回去了。。。。。。那感觉就像一边机翼有只手在压着一样。。。
   问问大神们。这到底啥情况,或者有啥原因会这样???

网友A:
要不要试试调整舵面的时候向上角度大于向下角度?这样阻力引起的偏航力矩就和滚转反向一致了。

网友B:
调试好的板机副翼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网友C:
装机问题,我飞了那么多年的kt板机,过弯半径在同等舵量的情况下确实会存在一边过弯半径大一边小的现象。但不会你说的那么明显。

网友D:
动力电机就是一个陀螺,前拉模型由于进动效应,右转弯会产生低头力矩,左转弯会抬头。多数板机动力都有较大余量,当螺旋桨较大时,陀螺效应更显著。操控模型转弯时,必须采取补偿措施。

网友:
5楼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试试调整舵面的时候向上角度大于向下角度?这样阻力引起的偏航力矩就和滚转反向一致了。

恩恩,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好的板机副翼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问题,我飞了那么多年的kt板机,过弯半径在同等舵量的情况下确实会存在一边过弯半径大一边小的现象。但 ...

额。。。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电机就是一个陀螺,前拉模型由于进动效应,右转弯会产生低头力矩,左转弯会抬头。多数板机动力都有较大 ...

额,腰推,不是前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腰推,不是前拉啊

推也好拉也好都是个陀螺

网友E:
KT板机都这样,要克服这毛病也要右拉和下拉.但对于窑推要难一些,只能耐心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KT板机都这样,要克服这毛病也要右拉和下拉.但对于窑推要难一些,只能耐心调整!

恩恩

网友:
把电池往上放

网友F:
按我经验,应该是重心不对

楼主:
我是放上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我经验,应该是重心不对

应该是对的

网友:
那就看看舵面吧,还有就是飞机左右一不一样重,不同的话要配重

网友:
同是新手,坐观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