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测试:关于椄收横纹

楼主(2015-04-18):
上午测试新买的一块TS832 600mW图传,发现100米左右显示屏就产生横纹,200米左右横纹严重,画面严重位移,基本看不清OSD信息。但这时只要用手摸住接收4叶草根部的铜柱,或者摸住遥控器天线(天9,2.4G),图像就能恢复正常……请问有没有人碰到类似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接收收到干扰,还是接收信号微弱?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还没测试

网友A:
横纹我也遇到了,你的方法我没试过。我发现我用5.7xx的时候会有横纹,5.9xx的时候没有横纹。其他频率暂时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纹我也遇到了,你的方法我没试过。我发现我用5.7xx的时候会有横纹,5.9xx的时候没有横纹。其他频率暂时还 ...

上午有模纹,下午我做了以下调整:①将原来用的平板和四叶草两根天线左右对调;②将平板换成了另一只;③显示屏不再装在遥控上,而是改架到三角架上
外场测试结果:横纹没了,TS832飞了1000米开始出现雪花后返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午有模纹,下午我做了以下调整:①将原来用的平板和四叶草两根天线左右对调;②将平板换成了另一只;③ ...

看样子像遥控干扰接收,你的832设什么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遥控干扰接收,你的832设什么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遥控干扰接收,你的832设什么频道。

开始是42,后改为45。照理一个是2.4g,一个是5.8g,应该干扰不到

网友:
有时候倍频的时候也可能干扰。我是18--5.725干扰,38--5.945不干扰。

网友:
遥控器好像有点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确定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835,120米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