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用什么大小桨

楼主(2015-04-18):
买了套机的应该陆陆续续受到货了吧 套机是不带大小桨的 求推荐比较靠谱又经济实惠的大小桨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毫克550大桨,自己的550L正在用,飞不出与亚拓原装桨的区别,除了声音没有原装桨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克550大桨,自己的550L正在用,飞不出与亚拓原装桨的区别,除了声音没有原装桨好听。

好的 好像哈默还有特价 那尾桨呢 哥们用的什么尾桨

网友:
有钱就FK 92mm,经济点就RJX90桨,基本90MM到95MM都是随意的。

网友B:
不飞5.5 。但是个人建议FK550mm大浆++90或者92尾桨。。另外RJX  A级绿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飞5.5 。但是个人建议FK550mm大浆++90或者92尾桨。。另外RJX  A级绿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是好 就是缺钱

网友C:
FK 只有560mm的吧,不知道12S飞5.5用FK560mm+92mm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FK 只有560mm的吧,不知道12S飞5.5用FK560mm+92mm怎么样

是的,的确是560mm 。不好意思有点误导的嫌疑了。 动力足不足 电机是一方面。 电池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