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急速转向不稳,感度如何调整,风力5级!

楼主(2015-04-18):
nazav2急速转向不稳,感度如何调整,风力5级!

飞越680
4110电机
乐天40A
1255碳纤维

我现在的感度调整如下:

如果我急速转向就会旋转摇摆,视频如下:

网友:
这也摇摆的太历害了吧,

楼主:
有没有大侠帮忙看下啊!

网友A:
重心有问题吧,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调好重心就没事了

网友:
航向角降低点试试

网友:
感度没有调到合适   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有问题吧,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调好重心就没事了

重心应该没问题,我还特意把电池下挂了,根据起飞离地能看的出重心!

网友B:
下午的炸鸡视频,大酱的naza v2飞控

网友:
你航向角感度太大了,一般默认的100%就行

网友:
我猜测,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楼主可以一一排查一下。1.螺旋桨没有做水平校准,也就是说几个螺旋桨不再一个平面上,这个可能性最大。2.飞机重心太低,根据飞控工作原理来看,最佳状态应该是飞控在3d重心上,就是说以飞控为轴,上下重心一致。从飞机整体来说,以桨平面为轴,上下重心一致,可以使性能尽可能达到最佳,也可以尽可能使飞控更容易调至最佳。3.可能是旋转时机身震动过大,不过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看视频,不转的时候还挺稳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
感度有些高

网友:
关注一下,看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感度自激降低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午的炸鸡视频,大酱的naza v2飞控

在窨井盖上起飞的?

楼主:
白天去试下航向角度调成100, 电机都在一个平面上,用的水平尺安装,桨昨天晚上才重新又做的动平衡!

网友C:
680轴距感度俯仰横滚都是160,航向角,垂直是110,5级风的情况下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0轴距感度俯仰横滚都是160,航向角,垂直是110,5级风的情况下就这样

感谢,晚点去试试!

网友:
飞机太轻了  。加上负载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