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几个问题,有关于S-BUS接KBAR以及 JR 有副翼感度

楼主(2015-04-18):
大家好!小弟今天遇到两个困惑。
第一个是,鸭子的500L。之前一直用JR的DSX9 飞,KBAR 陀螺,直接用的EA101卫星,没有问题。后来换了T8FG,接收是R6208SB,陀螺依旧是KBAR。顺序是:先用接收跟T8FG对频,然后以SBUS的方式链接KBAR,在调参软件里,选择SBUS,然后一直下一步下一步,按照之前的设定,最后完成!结果:尾巴出现金鱼尾。陀螺增益是70,并不高呀!并且,转速超高!一下就没电了。我降低油门曲线测试了一下,油门在30%的时候 ,飞机处于悬停状态!电调油门行程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个:最近组了一台450PRO 有副翼,陀螺是GY401,控依旧是DSX9,问题来了:在控的设置里,GYRO SENS ,参数不论是0% 或者100%,尾巴均属于锁尾状态,并且严重金鱼尾!我记得锁尾感度,是要分开设置的,普通模式 以及特技模式,分别设置感度,。为什么现在感度好像如同虚设?

求解!

网友A:
换控重新校准油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重新校准油门了么

校了

网友:
陀螺增益可以降到60 试试看 450 500 机尾巴感度60可以了

楼主:
JR 有副翼感度问题搞定了,另一个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