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航拍狗3+ 怎么设置

楼主(2015-04-18):
如题,我现在设置 1080 48或者50(PAL) ,觉得 W位置 比 M或者N 位置 清晰点,不知道大家有同感吗? 因为我的摄像机 也是设置1080 50P PAL,后期最多也只是输出MP4  或者光盘,设置 更高没什么意义

网友A:
我感觉设置成2.7k 或者4k 拍摄效果会好,大尺寸就算缩小输出应该也会更好一些 何况这样还可以做画面裁切。1080的修改余地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设置成2.7k 或者4k 拍摄效果会好,大尺寸就算缩小输出应该也会更好一些 何况这样还可以做画面裁切。1 ...

狗3+  4K 就不要想了,2.7K 马马虎虎可以应该对环境要求高点,平常1080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