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轴距新机架!

楼主(2015-04-18):
自己设计了一个机臂像小悟一样的,2.0的碳板  16mm碳管   pix全套+E310动力    飞越狗台   鹰眼1+
悲剧来了。。。由于机架用了太多管夹   超重太多了- -
全套接近2kg。。。。。又可以考虑换电机了。 还好机架有一定余地可以上12寸浆。。。 请教一下各位   dji的420s电调能兼容飓风的2216电机吗?
上图。。

三层板设计 电池后置

三层板设计 电池后置

网友:
天啊 太重了吧 电池还这么小 楼主这个机架建议3508加4s或是6s 电调兼容的

网友:
dji420如果配合盘电估计悬 一般的2216应该没任何问题

网友A:
直接加成x8,都解决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67472-1-1.html
这个电机座适合你的

网友B:
我看是没有意义的浪费!

浪费了时间!
浪费了金钱!
浪费了兴趣!
给你泼滴透心凉,让你头脑清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没有意义的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成x8,都解决了

X8的话,更费电。续航更短

网友:
怎么做到的???CAD制图?生产需要多少钱?

网友:
继续折腾吧

网友:
機架不錯.不過線材有點亂

网友:
没做出来前都是折腾,成功时就是精品了,come o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没有意义的浪费!

哥们说的完全正确!确实是浪费时间金钱   但是   我的本意就是消磨时间。。。老婆怀胎没法出去玩  只能找东西消磨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8的话,更费电。续航更短

不要随意下定论,X4和X8比,X8可以有效降低单电机载荷,如果X4模式负载太大,耗电量远比X8厉害,特别是这种机架比较复杂比较重的,X8效率比X4高,耗电少。X8还可以携带超过1倍重量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随意下定论,X4和X8比,X8可以有效降低单电机载荷,如果X4模式负载太大,耗电量远比X8厉害,特别是这 ...

或许你说的对,你可以试试。
但是我试过X4变X8,确实是单个电机负载下降,但是总电流是上升的,续航变短。实际上大部分X8都是比X4短航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你说的对,你可以试试。
但是我试过X4变X8,确实是单个电机负载下降,但是总电流是上升的,续航变 ...

X4高于X8的效率是有一定前提的,是动力完全富裕的时候,简单的说,你能使X4在50%油门起飞,携带同样电池的话,X4比X8续航时间久,但是问题来了,X8的最大负载可以达到X4的1.5倍,如果总重量2KG,其中电池500g,X8完全可以搭载1500的电池,电流消耗就算翻倍了,但是总容量却多了200%,续航时间得以提升,X8和X4的对比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的,x8可以说是重载荷机型,是针对空间有限但是负载较大X4达不到升力要求而进行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