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这个八脚的管子坏了谁知道型号

楼主(2015-04-18):
谁知道型号谢了

楼主:
是二极旁边那个坏了,求型号

网友:
4407A
BAOB4E

网友:
我的是山的,单PBC板,不知是否有差异

网友:
像是电源接头旁边的那个管,我板上是没有的

楼主:
我的也是山寨的

楼主:
买了个放大镜看了下是6675bz,楼上的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放大镜看了下是6675bz,楼上的谢了

查下资料,可以代换的应该很多!~

网友:
场效应管,要看清型号,分N沟及P沟的,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