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450L航拍+250直升机带自稳翻滚+FPV

楼主(2015-04-18):
天龙250飞行视频开头演示的是自动翻转螺距功能,即飞机姿态无论从那个方向倾斜超过90度以后,总螺距自动反正成负螺距,防止进入倒置飞行时向下拉飞机,这个过程是由飞控自动判断执行,不需要手动变化油门摇杆改变螺距。后面是帮论坛一个模友远程调试的450L,感觉250和450级的参数差不多。
我的配置:天龙250无副翼机身,斜盘舵机银燕ES08MD,锁尾舵机MD922,mini CC3D飞控,DSMX卫星接收,浩马特HB2625 3900KV电机15T主齿,好赢天行者20A电调刷Blheli直升机固件TX模式定速。后面
好久没更新了,再顶一贴。

?from=y1.7-2
?from=y1.7-1.2
?from=y1.7-1.2
?from=y1.7-1.2
?from=y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以上的可以用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711
450或者更大飞机的安装使用是没问题的,而且有副翼,无副翼,电机锁尾,舵机锁尾都可以,wiki论坛上甚至有人在hp100s上装的,我用在250上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吃螃蟹嘛,调试过程要试验各种参数,只能硬着头皮炸出来。250可以拿在手上做很多参数修改效果的试验,翻滚测试炸机损失小点,也是能装下cc3D模块大小的最小机型了,目前试验完成大半,大多数参数对飞行的影响已经基本掌握。因为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怎么梳理教程,只能大家自己先调,有什么问题在这里问,我仔细回答,慢慢的这个帖子就成了教程。

楼主:
是的,今天刚下过雨,风也比较大,不过还好翻成了,初步测试下翻滚参数,用的还是多轴的倒置模式推力控制方案,看来在直升机上要改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刚下过雨,风也比较大,不过还好翻成了,初步测试下翻滚参数,用的还是多轴的倒置模式推力控 ...

好玩,,是否 可以做成 “一键” 倒飞悬停 自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是否 可以做成 “一键” 倒飞悬停 自稳 ???

连"一键"都不用,我用的是混合模式,副翼和升降摇杆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分成两段,分界点可调,我设置的是80%,所以摇杆打在80%以下是自稳平飞,我设置的最大平飞角是70度,摇杆0-80%之间对应0-70度倾角自稳平飞,摇杆在80%以上是滚转,最大滚转速度设置的是360度每秒,也就是摇杆80%-100%之间对应滚转速度0-360度每秒。总距翻转角设置的是标准的90度,也就是只要桨在下就是负螺距,桨在上就是正螺距,随便飞吧,翻滚吧骚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一键"都不用,我用的是混合模式,副翼和升降摇杆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分成两段,分界点可调,我设置的是80 ...

好想改一下我的,楼主给个技术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改一下我的,楼主给个技术支持不。

好啊,晚上我把设置文件传你吧,用gcs导入自己一看就明白了,如果你是250就直接用我的,450或者更大的飞机,边调边聊吧,这不是naza h也不是ace one,得根据具体的飞机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晚上我把设置文件传你吧,用gcs导入自己一看就明白了,如果你是250就直接用我的,450或者更大的飞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一键"都不用,我用的是混合模式,副翼和升降摇杆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分成两段,分界点可调,我设置的是80 ...

不错,,学习了。。。意思是:大桨 翻下来之后:

CC3D 会 自动 把 大桨螺距 给 倒过去 么 ????

————————————————————————
俺等 小脑不发达,还是 期望 拨某个开关 之后——

——直升机 自动 变为 倒飞悬停自稳 。。省心。。

网友D:
我要设置文件,学习学习,上次调过几次后没耐心调下去换kb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意思是:大桨 翻下来之后:

CC3D 会 自动 把 大桨螺距 给 倒过去 么  ...

是的,你随便飞,打满杆翻跟头,飞机自动换转正负螺距的,倒飞悬停只是飞机头朝下的时候舵杆回中到80%以内,飞机倒飞自稳飞行和正飞一样。一键方式不可取的地方是飞机从四个方向都可以翻转进入倒置飞行状态,“一键”从那边翻呢?一键翻的话飞自旋翻这个动作就只有一面的自旋翻,另三面都飞不出来了呀。“小舵量四方向平飞,大舵量四方向滚转,正倒飞行状态自动转换正负螺距,正螺距水平自稳,负螺距倒置自稳"这个方式是允许你飞各种动作的,自由发挥度高啊,很省心了,推个满油门,把摇杆一阵乱摇,什么动作都飞出来,很能唬住人的,而且自稳飞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FPV,带上摄像头林间倒飞穿越那是什么感觉,四轴只有羡慕嫉妒恨了啊。下期预告:《250直机3D穿越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设置文件,学习学习,上次调过几次后没耐心调下去换kbar了

百度云附件:mini cc3D.uav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云附件:mini cc3D.uav

下载导入试试,感谢楼主分享与支持,谢谢了!!

网友:
mark一下
慢慢学习

网友E:
cc3d作为陀螺仪与普通陀螺仪的稳定效果有多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作为陀螺仪与普通陀螺仪的稳定效果有多大差异

和k8一个级别的价格,一个级别的表现,vbar模式表现和k8基本一样,不过k8用着简单,高级选项里的东西基本不用改,cc3d里这些都要设定,自由度高了,如果机器差点就用程序弥补虚位啊,舵机行程,速度不一致啊等等,代价是机器飞的顿迟钝点,但是绝对稳,这也是大家爱用k8的原因,当然如果机器好那你就可以飞的很灵活很细腻,cc3d不是最好的飞控,但是是最开放的,更多就可以得就那就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