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助

楼主(2015-04-18):
遥控器
油门上下是加减油门,那左右有什么用?遥控上看是四通道,除了解锁锁定外,左右还有什么用?

网友A:
通常通道一是横滚 Aileron副翼(Roll) 通道二是俯仰 Elevator升降舵(Pitch ) 通道三是油门Throttle 缩写Thr 通道四是方向Rudder缩写rud(Yaw)
还有就是通道一是油门,二是横滚,三是俯仰,四是方向舵。通常油门摇杆上下是加减油门,左右是方向。同理另一个摇杆上下是俯仰,左右是横滚。
多多潜水,好多基础知识要学。我也是新手

网友B:
楼上白说了,估计楼主还是没懂

网友C:
你玩固定翼可以控制方向,玩多轴和直机可以控制转向,这么说,楼主买了套飞机,至今未起飞?

楼主:
四轴油门的左右操作的时候没什么反应,1,2前进后退左右倒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