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8):
有2 问题,一个是这个红灯闪烁什么意思?
还有为什么我USB连上电脑后。无法点击其他选项。只有升级这个模块。
高级 工具 这些都无法点
而且有时候还会显示。主控固件不匹配,请升级固件

网友A:
红灯亮代表丢失遥控信号,重新对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亮代表丢失遥控信号,重新对频就可以了
哦。。谢谢啊。我把遥控器关了 在放电。。。呵呵